关于charge pump的时钟信号

楼主(2009-02-27):
为什么charge pump有的有时钟信号,有的却没有?没有的是把输入的信号当做时钟信号了吗?

网友:
不明白你讲的时钟信号是什么
up和down吗

楼主:
Dickson Charge Pump里有两个clock

网友:
那是同一个clock, no-overlap的

楼主:
那个clock是由什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的没有clock,直接接输入信号呢,如果输入是交流电,可以用输入信号做clock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带regulator mode的charge pump, 这是里面有VC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带regulator mode的charge pump, 这是里面有VCO的。

我读了一些paper, 里面用的charge pump就是最基本的用NMOS和电容组成的N阶电路。
我现在得到的输入信号是超低频的,不知道用charge Pump可不可以。

网友A:
Dickson 或者 CTS都要clock的,没见过不用clock的。
或者介绍paper看下

PS: Charge Pump:An Overview,Louie Pylarinos写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一下

网友:
charge pump need clock 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ckson 或者 CTS都要clock的,没见过不用clock的。
或者介绍paper看下

PS: Charge Pump:An Overview,Louie Pylarinos写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一下

analysis and design strategy of uhf micro-power cmos rectifiers for micro-sensor and rfid application
a novel low-power input independent mos ac/dc charge pump

网友:
正在研究four phase

网友(2010-03-29):
the output of pfd is the input of cp, which provide input timing

网友:
应该都有时钟信号的吧,除非是AC-DC才有可能没有

网友(2010-11-12):
我明白你意思,带时钟的是用时钟作为驱动的,属于DC-DC 电荷泵,而不带时钟的 是用输入的交流电压作为驱动,输入AC-DC电荷泵,在我们RFID里面用作倍压整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