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阻抗的问题

楼主(2009-02-27):
有一个问题问问大家:
在求电路输出阻抗的时候,输出阻抗ro定义为Vout与地之间的阻抗。
在接负载的时候,原电路又等效为有内阻rs的电压源,如下图。
那有一个疑问,这个ro和rs相等吗?

网友:
.

看帖~顶帖是美德!

不要跟我比懒.懒得跟你比!
西游Q记西游Q记西游Q记希望OL秦始皇

网友:
电压源内阻和电路输出端内阻是不同的,但它们都容易被人们忽略,都将它们视为理想状态下——0欧姆。

网友:
相等

电压源内阻可以认为是输出阻抗,所以相等。而且一般都不认为是理想值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