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HB总路线问题

楼主(2009-02-27):
传送数据大小HSIZE[2:0] 信号控制,表示每次发送字节数目。
n
000: 8 .
n
001: 16
n
010: 32
n
011: 64
n
100: 128
n
101: 256
n
110: 512
n
111 :1024

这个HSIZE怎么理解好呢?
比如当HSIZE = 010 , 表示的是在数据线上一次传输32bit的数据吗?

        一般我们用的AHB总线上的数据是一个32位宽的线, 所以一次操作传输32bit是刚好够的, 但是当HSIZE为其它更大的值时,如011 ==>对应的传输是64位, 那么在这个32位宽的数据线上一次操作是不能完成得了64位数据传输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否是说: 当要传输更多位宽的数据时, AHB的数据线 HWDATA 应该是要设为更大的宽度的呢? 比如要从 HWDATA[31:0] 加大到 HWDATA[63:0] ?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楼主:
大家帮忙顶呀!

楼主:
再往上顶一下

网友:
SIZE 应该对应的是MEM 地址。你理解有误

楼主:
哦, 谢谢回复!
//-------------------------------------------------------------------------------//
如果HSIZE是表示地址(就是一个时钟作用下传完“HSIZE”这么多个地址的数据?是这样理解吗?),
//-------------------------------------------------------------------------------//

那么例如 “ HBURST[2:0] =3‘B
101  :(INCR8),长度为8的地址递增” 结合这句话理解时,
又应该怎么说呀? 好像问题很不清晰!

//-------------------------------------------------------------------------------//
我们这样来说吧:
   如果在HSIZE表示的是word(即32位)时, HBURST[2:0] 的设定值是INCR8),
现在,我们从地址0x32开始第一个传输,那么,把地址0x32送出并送出相关的控制信号后,
在下一时钟沿到来时, 我们有多少存储空间的数据被传输了?
是不是说,INCR8代表的是在若干时钟后,达到传送8个 “word”  步长的地址的所有数据呢?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0x39
0x3a 0x3b 0x3c 0x3d
0x3e 0x3f 0x40 0x41

0x42 0x43 0x44 0x45
0x46 0x47 0x48 0x49
0x4a 0x4b 0x4c 0x4d
0x4e 0x4f 0x50 0x51
这样理解吗?

还需要高人为小弟请解一下HBURST与HSIZE的关系呀!劳烦啦!呵呵

楼主:
大伙帮忙顶呀!...

楼主:
没人回答我。。。

楼主:
现在觉得HSIZE就是数据线宽,而HBURST如果是WRAP4,就表示的是传输4次,每次传输HSIZE个位,这HSIZE个位就是一次传输在数据总线上占的位,若数据总线扩展到1024位(很多线了),则一次传输最多就可同时传输1024个位--当然,一般不会用这么多的数据线,好像说最好不要超过256根。若数据总线为32条,那么一次传输最大就是同时传输32个位,也就是4个字节,一般称为word,在AMBA中常用的是32位的数据总线。

至于WRAP与INCR这种前缀的区分,就是看要不要把地址“绕”回来(这句也许有点难理解,但花点时间想一下就可以的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好,就不表达了!

楼主:
请问各路大侠, 小弟这样理解正确不?

网友:
我觉得一般来说,传输时HSIZE设多大,与data bus的宽度有关吧,假如data bus是32bit,那么一般来说HISZE就可以设成32、16、8.当然master打出的address就要根据HSIZE来变化了,比如第一个data address是0X00

第二个data,master address应该打多少呢?
HSIZE  ==》  second  ADDRESS
8                        0X01
16                      0x02
32                      0x04

再就是HBURST和HSZIE关系:
比如burst length是8
那么一次burst传输完成时总共传输的data量为:
HISZE ==》 data count(byte)
8   (000)                  8
16   (001)                   16
32  (010)                     32

楼主:
  呵呵! 不错不错! 表达得比较清楚,谢谢!

网友(2011-06-05):
回复 网友A:

    呵呵 对你的理解表示赞同   最近也在做AHB总线 哈哈

网友(2011-08-02):
等待高手啊!!!!

网友(2012-09-07):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data,master address应该打多少呢?
HSIZE  ==》  second  ADDRESS
8                        0X04
16                      0x02
32                      0x01

网友(2018-08-17):
回复 网友A:

假设第一个data address是0X00、HSIZE为32位(4bytes)、HBURST为INCR4;

      那么一次burst传输的地址为0X00、0X04、0X08、0X0C;

      一次burst总共传输的数据为32位;

问题1:32位数据存放在这四个地址指向的存储单元中吗?

问题2:若1成立,那每个地址指向的存储单元放多少位?

网友:
ahb总线对数据总线以及hsize是由要求的,hsize是不能大于数据总线宽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