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care过bandgap可能存在不止1个简并点吗?

楼主(2009-02-27):
换言之,bandgap的工作点除了0电流点外,还存在2个以上的正常工作点
有啥好的paper或者论文曾经提到过吗?

网友:
the start up of bias cuicuit??

u should care about this

楼主:
说具体一点就是
比如bias current=1uA或者1.1uA都能使得闭环稳定工作
但是vref输出可能就会差出50mV以上了

网友:
工作曲线出现三个以上交叉点?这个曲线肯定是不单调的,需要引进其他的控制变量,要想搞出这个东西来也不是不行,可用性太差了

网友(2009-08-11):
1u?你这个是要求低功耗的bg么?偏置电流对精度的影响看你的具体结构了,能接受就行。

网友:
1uA对电路结构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The degenerate point of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Q:有人care过bandgap可能存在不止1个简并点吗?
A: We do care the degenerate points of a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he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needs a more effective startup circuit than those usually adopted. The crossing (degenerate) points are much less defined. Please read the attached pdf.

网友A:
这提过第三简并点的问题

网友:
有些基准电路在一定范围能是存在多个稳定点的但通常不是你想要的工作点,这个是要考虑的

网友:
除了0,没在意过

网友:
电流模式的bandgap是存在多个简并点的

网友B:
Patent number: 6489835

Low 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Patent number: 6489835
Filing date: Aug 28, 2001
Issue date: Dec 3, 2002
Inventors: Quan Yu, Edwin Chan
Assignee: 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Banba et al, in "A CMO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ith Sub-1-V Opeation", discloses a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hat can operate at supply voltage down to about 1V.  This configuration needs two additional resistors, RA and RB, to generate CTAT currents.  However, these two resistors will result in more than one opeating point, especially when the drain voltages of PMOS transistors, drops below ΔVbe(i.e., when the two bipolar devices are turns off).  Existence of more than one opeating point makes the start-up circuit very complex, or requires an additional circuit to gurantee achievement of a proper operating point.  Without such a circuit, the risk of having an undesired operating point is high.
This configuration differs from Banba's circuit in several ways.
1. Only one resistor, RC, is added to provide an CTAT current, rather than need two such resistors.
2. Only one non-zero initial current, and this system will move to this point after power-up.

网友:
Yes, ppl always care about this.

网友:
很新鲜的话题,长见识了~

楼主:
很好 看来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09-11-08):
文章怎么下不下来呢

网友:
看一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人知道用了启动电路但是不能正常启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
it is a big thing, if you doing bandgap design. pls care the start up circuit when your IC not work! 1# nesta

网友:
小电流Bandgap确实有在VDD增高时Start-up电路重归工作区的时候,不过我还真没听说过3个简并点的事情,下载来学学吧。

网友:
很好 看来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很好,有收获。

网友:
29# tbird688 太高深了,感觉越学越不会啊。

网友(2010-01-22):
正需要这个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只存在于低压的Bandgap电路里,传统的Bandgap电路中不存在两个以上简并点的情况。

网友:
是啊 传统的好像只有两个兼并点啊

网友:
看看镇有第三点阿

网友(2011-05-18):
太高深了,感觉越学越不会啊。

网友:
看什么样的结构,有些结构确实有三个简并点,需要额外的启动电路。

网友:
你们研究的都好深入啊

网友:
先学习,再讨论!

网友:
好像没有哪里不care吧

网友(2011-09-03):
I think you should care about:
The first thing is start-up circuit,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Hope this is usefu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

网友:
遇见同样问题,下来看看

网友:
标记一下,后续关注

网友(2011-11-01):
2个或3个简并点的很常见,那个低压bandgap常用的结构就有3个尖兵点,你要注意,交流加qq471178331

网友(2012-10-08):
一直想看这方面的,谢啦

网友:
遇见过,只是加了个启动电路

网友:
启动时顺时电流,做大一些,做个反馈正常工作时把启动电路自动关掉,非常可靠。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bandgap在低温时是某个值,当过了某个温度后,又重新回到正确的位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3-05-14):
听新颖的问题,讲解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几天也在看有关方面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2013-06-30):
需要start up电路吧

网友:
Q:有人care过bandgap可能存在不止1个简并点吗?
A: We do care the degenerate points of a bandgap refe ...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篇材料中说“Therefore, a very small current flowing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the diodes is
sufficient to lead the circuit toward the proper operating point”  还不太理解,普通结构的BGR为何很小的小电流就ok?
哪位可以解释一下吗?另外,well-defined和much less difined crossing points 怎么理解?真心请教,谢谢!

网友:
这个之前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
     继续请教,这篇材料中说“Therefore, a very small current flowing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the diodes is
sufficient to lead the circuit toward the proper operating point”  还不太理解,普通结构的BGR为何很小的小电流就ok?
哪位可以解释一下吗?另外,well-defined和much less difined crossing points 怎么理解?真心请教,谢谢!

网友:
继续请教,材料中说“Therefore, a very small current flowing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the diodes is sufficient to lead the circuit toward the proper operating point”  还不太理解,普通结构的BGR为何很小的小电流就ok?
哪位可以解释一下吗?另外,well-defined和much less difined crossing points 怎么理解?真心请教,谢谢!

网友(2014-03-08):
正学习这个问题

网友(2014-09-01):
正在钻研这个问题

网友(2015-01-13):
求解什么是简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记得拉扎维的书上有讲啊,带隙基准那一章

网友(2015-04-20):
大家在仿真时候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吗,banba的低压带隙,在某些Corner下,会出于某个低于设计值的简并点上,在此学习了~

网友(2015-07-27):
之前看论文有见过提到第三点,但没怎么专注分析

网友(2015-12-22):
经典,手下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6-04-29):
回复 网友E:

    那你知道怎么仿真来找出这三个简并点吗?

网友(2017-02-08):
选择合适的结构更好。

网友:
7楼链接的pdf文档没看到,看到的给传下呗,谢谢

网友(2017-10-18):
感恩的心!

网友:
感恩的心

网友:
A 基准电路在一定范围能是存在多个稳定点的

网友:
选择合适的结构更好啊1

网友:
7楼链接的pdf文档没看到,看到的给传下呗

网友(2017-12-30):
基准的简并点可以通过仿真确定吗?

网友(2018-09-17):
学习了,简并偏置点

网友(2019-07-31):
引用 网友A:
这提过第三简并点的问题

这个感觉有用的啊,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w 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Patent number: 6489835
Filing date: Aug 28, 2001

还没有看出来

网友(2020-10-28):
正在研究可靠的简并点仿真方法

网友(2020-12-22):
very good sharing for start up

网友:
start up circuit is important

网友(2021-05-17):
刚开始学习BGR,来看看

网友(2022-03-18):
good reference data for bandgap designers~~
Thanks!!!

网友(2025-05-28):
低压低功耗CMOS带隙电压基准及启动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