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trimming 一个osc的控制电流,达到较精确的频率啊?

楼主(2009-02-27):
看了一个晶圆上的osc频率数据,该osc的控制电流是由bandgap提供的1.2v电压和外置电阻产生的,关系是I=VREF/R_ext。
我想一个晶圆上的cornor相差不大,频率误差主要是由mismatch产生的,大概是-5% to 5% 左右,
我想试下通过trimming来使同一外接电阻下

1.不同cornor的不同晶圆上osc的中心频率互相很接近

2.又或每一个芯片都达到精准的频率

想请教下以上两个目标有能通过trimming做到么,这个trimming是在晶圆制造那个步骤和如何做到的呢?trimming之前整个晶圆的顶层metal已经做好了吗?如何取样测试?是整个芯片的顶层metal一起改,还是要制造出来后一个一个芯片(裸片)的改么?谢谢大家!!

网友A:
1. 晶圆全做好后, 在测试阶段做 Trim
2. 你要先让 IC 在测试时可以输出频率来跟标准频率比对
3. Current Trimming 在不要求非常精准时可以使用, 晶圆上可以用来做为 Fuse 的可以是 Metal 或是 Po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晶圆全做好后, 在测试阶段做 Trim
2. 你要先让 IC 在测试时可以输出频率来跟标准频率比对
3. Current Trimming 在不要求非常精准时可以使用, 晶圆上可以用来做为 Fuse 的可以是 Metal 或是 Poly

谢谢你的指点。你的意思是单个芯片每一个都用不同的trimming, 还是一个晶圆上的芯片都用相同的trimming?

若是单个芯片每一个都用不同的trimming,我相信这样会更加精准,

若是一个晶圆上的芯片都用相同的trimming ,那估计起码有-5% to +5%的误差。

还有这样的trimming代价大吗?一般占芯片成本的百分之几呢?谢谢。

网友B:
wafer level测试时会对每颗die进行trim,我知道的有current trim和laser trim两种,前者比较费die sie,后者比较经济,但是两者都需要为之设计相应的trim circuit.另外laser trim需要使用laser机,应该会增加c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fer level测试时会对每颗die进行trim,我知道的有current trim和laser trim两种,前者比较费die sie,后者比较经济,但是两者都需要为之设计相应的trim circuit.另外laser trim需要使用laser机,应该会增加cost。

就是啊,就算能把频率做精确些,每个都要测试,每个都要trimming,  不知道公司是否接受得了。

网友(2009-07-15):
如果是超高精度的要求,(很多日系厂商这样做的),是需要每个chip在测试阶段都分别trimming的。trimming的cost以时间收费。

网友(2011-06-29):
感謝大大分享  努力學習中

网友(2014-12-12):
implant_process_modifications_for_suppressing_wpe_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