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管导通电阻

楼主(2009-02-28):
有没有人知道,在开关电源中,功率管的导通电阻如何测量?是集成在芯片的那种,谢谢阿,急!

网友:
功率管的导通电阻只能单管测试。。
一般到电压为0.1V时流过功率管的电流。。。Ron=V/I

对于IGBT,情况会有不同,上述情况是Poer MOSFET

网友:
据说可以用探针台在裸片上测试
但是我没有试过,具体流程和方法不清楚

网友(2014-05-20):
回复 楼主:
请问在Cadence里应该怎么仿真

网友:
回复 1# ccp1q应该设置为多大,才算是功率管的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