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响应,怎么才算是稳定的,如何改变频响曲线的几个方法。

楼主(2009-02-28):
面试题:
频率怎么才算是稳定的,如何改变频响曲线的几个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往复杂说能说一本书
往简单说,就一句话,2倍GBW以内只有1个极点
呵呵

网友:
1.可以根据dobe图中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曲线判断出电路是否稳定;
2.或列出传递函数等式找出极点,如果所有极点都落在复平面的左半部,则电路稳定。

网友:
这篇文章介绍的很清楚。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48762-1-1.html

注意一点,在讨论稳定条件时,别忘了给定相位冗余度

网友(2012-08-11):
闭环曲线直接看是否有过冲     ,过冲意味着相位裕度也许不够

网友:
没有极点  或者有可去的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