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24搭建的二阶高通滤波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9-02-28):
    我用运放LM324的一个运放搭建二阶巴特沃思高通滤波器,滤波器输出接成跟随器,放大倍数为1。在调试的时候,我发现当滤波器的输入接地时,滤波器的输出也有0.05V的电压。这让我感到很苦恼,因为在我的电路里面,高通滤波器的输入信号是mv级的交流信号,高通滤波器的作用是滤掉直流分量。
    我想要的滤波器是输入接地时,输出也是0V,不知道是LM324器件精度限制,还是有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It is because of input offset voltage of opa

楼主:
是由输入失调电压产生,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减小这个电压的影响?

网友:
如楼上所说,首先要选低Vos的器件。你这个器件的Vos比较高,达到了5mv。跟你输入最低范围的信号相当了。national有0.5mV或0.025mv的器件。
第二可以考虑用加一级offset trim的电路,用一个DAC来控制加入的trim电压。可参见ADI的OP AMP Applications Handbook

网友:
如果LM324的Vss=0,则Vo的输出无法完全触地,如果Vss为负电压供电,输入为零时Vo应该可以为0.

网友:
单电源供电,好好调VCC/2就可以了。

网友:
恩,很好。电源部分改进下就可以了、

网友:
VCC/2的方式可能解决不了Vos随温度变化的影响。当然要看最后指标的要求。

网友:
用单电源,不是也有一些是可调偏压的运放吗,或者调整下1/2VCC,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LM324的失调电压最多才9mV,你的失调电压都50mV了,肯定是你的LM324没配置好

网友:
你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单电源的话,是要设置偏置电压的

网友:
采用op 07 行么?用好点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