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NAND Flash数据时出错的原因.....?

楼主(2009-02-28):
在检查NAND Flash 数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读取数据错误的情况,这可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power、clock ?
希望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万分感谢......

网友:
你的那里有没有逻辑分析仪?有的话接上数据/地址线,复位线,还有其他控制线,全部采集下来分析,通常应该是时序的问题如果你连线没有连错的话。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data/clk/cmd 时序没什么问题,请问可否从NAND本身亦或DDR方向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