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在 DEBIAN 5.0 上面 安装遇见下面错误 怎么解决阿?

楼主(2009-03-01):
:/bin$ icfb&
[1] 6326
$ Qt Warning: X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8
  Extension:    154 (RENDER)
  Minor opcode: 4 (RenderCreatePicture)
  Resource id:  0x4d
Qt Warning: X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8
  Major opcode: 1 (X_CreateWindow)
  Resource id:  0x4d
Qt Warning: X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9
  Extension:    154 (RENDER)
  Minor opcode: 4 (RenderCreatePicture)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2 (X_ConfigureWindow)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9 (X_Delet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2 (X_ConfigureWindow)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2 (X_ConfigureWindow)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9 (X_DeleteProperty)
  Resource id:  0x30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8 (X_MapWindow)
  Resource id:  0x30000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1 error 8 serial 14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4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4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56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45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6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46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7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47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7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47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8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8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0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0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0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06
\e Display :0.0 Error "RenderBadPicture (invalid Picture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180 serial 15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4 error 3 serial 150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0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1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1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5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78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7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83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8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88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58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6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60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0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0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1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6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6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2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6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6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4 error 9 serial 16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6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6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5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5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0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0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62 error 8 serial 17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0 error 3 serial 17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48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0 /usr/lib/libxcb-xlib.so.0 [0xb59e0767]
#1 /usr/lib/libxcb-xlib.so.0(xcb_xlib_lock+0x2e) [0xb59e081e]
#2 /usr/lib/libX11.so.6 [0xb5f6ade9]
#3 /usr/lib/libX11.so.6(XQueryTree+0x25) [0xb5f59615]
#4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 [0xa4209e1]
#5 /usr/lib/libX11.so.6(XCheckIfEvent+0x94) [0xb5f3e0d4]
#6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19hiiFlushWidgetEventP7QWidget+0x2e) [0xa41f83e]
#7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16HiQConsoleWindow11writeLogMsgEPKcj+0x143) [0xa4bec13]
#8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6HiQCIW11writeLogMsgEPKcj+0x61) [0xa4bbfa1]
#9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PrintToCIW+0x11d) [0xa40d83d]
#10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FlushCIWOutPortCB+0xf4) [0xa419134]
#11 /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FlushPort+0xf) [0xb7ee386f]
#12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BPutsCB+0xd2) [0xa4195c2]
#13 /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PutStringPort+0x74) [0xb7ece364]
#14 /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PrintPort+0x93) [0xb7ed33f3]
#15 /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 [0xb7ea65de]
#16 /eda/ic610/tools/lib/libvirtuos_sh.so(voiInfo+0x37) [0xb6fcbb21]
#17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BaseInit+0x1278) [0xa410448]
#18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main+0x92) [0x877f192]
#19 /lib/i686/cmov/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e5) [0xb5b7b455]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0 /usr/lib/libxcb-xlib.so.0 [0xb59e0767]
#1 /usr/lib/libxcb-xlib.so.0(xcb_xlib_unlock+0x31) [0xb59e08b1]
#2 /usr/lib/libX11.so.6 [0xb5f6acf1]
#3 /usr/lib/libX11.so.6(XCheckIfEvent+0x189) [0xb5f3e1c9]
#4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19hiiFlushWidgetEventP7QWidget+0x2e) [0xa41f83e]
#5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16HiQConsoleWindow11writeLogMsgEPKcj+0x143) [0xa4bec13]
#6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6HiQCIW11writeLogMsgEPKcj+0x61) [0xa4bbfa1]
#7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PrintToCIW+0x11d) [0xa40d83d]
#8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FlushCIWOutPortCB+0xf4) [0xa419134]
#9 /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FlushPort+0xf) [0xb7ee386f]
#10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BPutsCB+0xd2) [0xa4195c2]
#11 /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PutStringPort+0x74) [0xb7ece364]
#12 /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PrintPort+0x93) [0xb7ed33f3]
#13 /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 [0xb7ea65de]
#14 /eda/ic610/tools/lib/libvirtuos_sh.so(voiInfo+0x37) [0xb6fcbb21]
#15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BaseInit+0x1278) [0xa410448]
#16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main+0x92) [0x877f192]
#17 /lib/i686/cmov/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e5) [0xb5b7b455]
#18 /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12OpenAccess_46oaCell4findEPKNS_5oaLibERKNS_12oaScalarNameE+0x31) [0x877efe1]

[1]+  段错误                  icfb

楼主:
搞了 半天  总算解决 了 。看来 一定 要 细心 。

还有 IC610其实随便 按照 在 那个 LINUX系统上面都 一样 ,没 什么本质的 差别 。
现在在 我 的DEBIAN 5.0上面跑得还不错 。可惜我 还 不 怎么会。学习中.......

网友(2009-04-09):
您好,那个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错误怎么处理的,我也卡在这里了,用的是ubuntu 。

网友:
你用的Linux版本太新了!

好像是 内核版本 2.6.18 之后的不光改了 线程机制,而且 Debian 5 的 Xorg 已经被一种新的显示核心替换了,这些EDA工具的更新是赶不上新版本的

如果是IC610的话 建议用 Debian 4.0 或者 Suse 10  或 RHEL  5.1 之前的版本,这些我都试过能用
是IC5141 的话 如果对Linux 不熟,那就最好用 RHEL 3 或 4 ,这样安装不会有什么问题,虽然RHEL 5.1 也能装,但是要手动更改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 半天  总算解决 了 。看来 一定 要 细心 。

还有 IC610其实随便 按照 在 那个 LINUX系统上面都 一样 ,没 什么本质的 差别 。
现在在 我 的DEBIAN 5.0上面跑得还不错 。可惜我 还 不 怎么会。学习中.......

这位同学不知道是真的确定IC610 能跑了,还是只是看到了那个启动界面

本人曾经也在Debian 5 的下启动了界面,但显然显示核心不断报错的!Xorg被更新替换!也许牛人可以自己改内核,但像我这样的平凡人自称做不到。
希望抱着严谨的态度回帖,避免大家不必要的麻烦!
谢谢!

网友:
adimlinux@adimlinux-laptop:~/eda$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0 /usr/lib/libxcb-xlib.so.0 [0xb5b33767]
#1 /usr/lib/libxcb-xlib.so.0(xcb_xlib_lock+0x2e) [0xb5b3381e]
#2 /usr/lib/libX11.so.6 [0xb60d0518]
#3 /usr/lib/libX11.so.6(XQueryTree+0x25) [0xb60bf8c5]
#4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 [0xa1d97a1]
#5 /usr/lib/libX11.so.6(XCheckIfEvent+0x7e) [0xb60a4fce]
#6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_Z19hiiFlushWidgetEventP7QWidget+0x2e) [0xa1d85fe]
#7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_ZN16HiQConsoleWindow11writeLogMsgEPKcj+0x143) [0xa2779d3]
#8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_ZN6HiQCIW11writeLogMsgEPKcj+0x61) [0xa274d61]
#9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hiiPrintToCIW+0x11d) [0xa1c65fd]
#10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hiiFlushCIWOutPortCB+0xf4) [0xa1d1ef4]
#11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FlushPort+0xf) [0xb7e3186f]
#12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hiiBPutsCB+0xd2) [0xa1d2382]
#13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PutStringPort+0x74) [0xb7e1c364]
#14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PrintPort+0x93) [0xb7e213f3]
#15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 [0xb7df45de]
#16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virtuos_sh.so(voiInfo+0x37) [0xb6f19b21]
#17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hiBaseInit+0x1278) [0xa1c9208]
#18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iInitClients+0x478) [0xb7dde598]
#19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main+0xa4) [0x8684804]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0 /usr/lib/libxcb-xlib.so.0 [0xb5b33767]
#1 /usr/lib/libxcb-xlib.so.0(xcb_xlib_unlock+0x31) [0xb5b338b1]
#2 /usr/lib/libX11.so.6 [0xb60d0421]
#3 /usr/lib/libX11.so.6(XCheckIfEvent+0xca) [0xb60a501a]
#4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_Z19hiiFlushWidgetEventP7QWidget+0x2e) [0xa1d85fe]
#5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_ZN16HiQConsoleWindow11writeLogMsgEPKcj+0x143) [0xa2779d3]
#6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_ZN6HiQCIW11writeLogMsgEPKcj+0x61) [0xa274d61]
#7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hiiPrintToCIW+0x11d) [0xa1c65fd]
#8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hiiFlushCIWOutPortCB+0xf4) [0xa1d1ef4]
#9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FlushPort+0xf) [0xb7e3186f]
#10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hiiBPutsCB+0xd2) [0xa1d2382]
#11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PutStringPort+0x74) [0xb7e1c364]
#12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PrintPort+0x93) [0xb7e213f3]
#13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 [0xb7df45de]
#14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virtuos_sh.so(voiInfo+0x37) [0xb6f19b21]
#15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hiBaseInit+0x1278) [0xa1c9208]
#16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lib/libil_sh.so(iliInitClients+0x478) [0xb7dde598]
#17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main+0xa4) [0x8684804]
#18 /lib/tls/i686/cmov/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e0) [0xb5cb3450]
#19 /home/adimlinux/eda/ic610/tools/dfII/bin/32bit/layoutPlus.exe(_ZN12OpenAccess_46oaCell4findEPKNS_5oaLibERKNS_12oaScalarNameE+0x4d) [0x8684161]

ubuntu 8.04上跑的,到启动就死掉了,按照各项提示,能装的库全装了,真无语了,不知道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
请问楼主在哪里下的软件

网友(2009-09-30):
请问一下楼主“段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请问一下楼主“段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望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我绝对没有欺骗 大家  这个在debian 5.0上面肯定可以跑 没任何问题.
我现在两台机器都可以跑. 一个是有内存8G的服务器 ,另外是我的笔记本 是4G内存.
哦,顺便说一声 4G内存以上,需要安装一个BigMemory 的组件.

至于怎么解决的,太久.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