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仿真比较器的失调电压

楼主(2009-03-01):
动态锁存比较器,有时钟控制那种,reset-compare-reset-compare-.....
想做Monte-Carlo分析,比如做100次,每次得到一个失调电压,再做失调电压柱状图进行分析,
请教如何在一次仿真得到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具体值?
因为是动态的,好像不能像运放那样直流扫描或者接个反馈环路仿真,应该仿瞬态吧,但仿瞬态不知道怎末能仿出失调的值?
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2010-06-03):
我也不懂,希望有人能解答~

网友(2010-07-27):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没做过动态锁存比较器,
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应该不能仿动态吧
因为有延时,

个人觉得应该像一般的比较器仿真,
但是要设置得当

网友(2011-05-30):
请问 你的比较器失调电压仿真完成了吗?怎么仿真的?我现在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
动态的失调不知道怎么仿

网友:
是啊,楼主,交流下吧

网友(2011-07-08):
楼主快出来说说 怎么仿真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啊????我总觉得想运放那么仿真不对

网友(2012-08-17):
我现在也有相同的疑问~

网友(2012-09-16):
Please refer to this paper! I think it is what you want!

Best wishes!

http://bbs.eetop.cn/thread-351798-1-3.html

网友(2013-08-30):
回复 网友A:

   你好!动态锁存比较器的精度怎么仿!

网友(2014-07-31):
可以用两个虚拟电压源模拟动态锁存器的pmos对和nmos对的offset,然后扫描输入端的压差,看什么时候输出翻转,大约能估算一下等效到输入端的offset有多大,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前仿真的估值方法。

网友(2015-04-01):
回复 楼主:

spectre dc match may help to do mismatch analysis

网友(2016-10-20):
怎么仿真,同求

网友(2017-04-13):
回复 楼主:

   要进行瞬态仿真。进行蒙特卡诺仿真时,在计算器中写出表达式,然后设置采样的时间点。   比如30ns时本应该是高电平,但是由于失配,会产生一部分低电平(这在柱形图中会给出)

网友(2017-10-16):
同求动态比较器失调电压仿真指导

网友(2020-10-16):
有大神做过吗?贴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仿真您做出来了吗?我这仿真时出现不少问题

网友(2021-03-18):
咋整啊大佬 新人初学能不能详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