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电流管的Vdsat该取多大?

楼主(2009-03-01):
我以前都取的较大,这样对Vth误差不敏感而且防止跑到亚阈值区,
但今天看Sansen一个学生说要取小一点,
到底该怎么办

网友:
re

应该小一点,首先增大输出摆幅,然后还能够减小沟道调制效应。

网友:
Can you quote what he says in your questions?  No $$ to download lah...

网友:
和工艺、电压相关吧。

网友:
还是取得稍大点好,以免进入亚阈值区

网友:
vdsat large is for better noise for current source, but vdsat large means the output swing reduced.  It's a trade offs that you have to decide.

网友:
一般是要取得比较大 降低噪声以及offset

网友:
习惯电流镜取的大点

网友:
应该适当大一些吧,这样可以防止在corners下进入亚阈值区
我看得一篇文章说要大于Vt的30%,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信号摆幅够的话 还是大点好

网友(2009-05-05):
可以小一點,但不要太小

网友(2010-04-09):
为了减小noise 应该取大一点

网友:
大一点,因为你不知道共模怎么变得。
电流源倒是200mv就够了

网友:
个人认为,看你是什么工艺,如果是3.3V,可以取大一点。如果是1.8V,可以取小一点,虽然容易进入亚阈值区。考虑摆幅等折中问题

网友:
高频时取大点,低频时取小一点。一般去0.2较好~~~这个值一般适用于90nm以前的工艺。

网友(2010-08-21):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看啥工艺吧
不过一般好像是200mV-300mV

网友:
在噪声和输出摆幅中trade off

网友:
为什么会对Vth误差不敏感?还有为什么会跑到亚阈值区?你的输入共模电压难道取的是一个固定值?

网友:
我用1.8v的时候一般200mV。太大了不利于其它电路设计。
5v的话就再大一倍。

只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可能牺牲这个扩大可用电压范围的。

网友(2012-10-06):
回复 楼主:

   你好,你能把这边论文发给我看下吗,谢谢。714434899@qq.com

网友:
vdsat不应该大,而vds有条件的话却应该适当大一些。保证管子在饱和区是需要在所有corners,vds都大于vdsat,而vds接近vdsat时管子特性一般讲会不如vds大一些好。
vdsat小,可以不牺牲headroom的情况下,得到较好的特性。

网友:
vdsat不应该大,而vds有条件的话却应该适当大一些。保证管子在饱和区是需要在所有corners,vds都大于vdsat, ...
引用 网友A:

   mismatch的要求是Vdsat大些好啊

网友A:
VDSAT 和 VDS 不是一回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跑 monte Carlo时的mismatch啊

网友:
取得大一些比较合理,抵抗噪声影响等

网友:
楼主,你丫太TM不厚道,随便弄个附件来骗信元啊?
你附件中哪一句说vdsat要取小一点了?

signal current.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3.1.4, this ensures weakly nonlinear
behavior of the circuit even at high frequencies.
The small-signal equivalent of the opamp is shown in Figure 3-11. The
folded cascode is replaced with a linear resistor equal to the resistance seen
into the drains of M9 and M11. This simplification was necessary to avoid
high complexity in the expressions for The main
contributions to distortion are expected to come from the transistors that are
exposed for the highest signal swing. Since the folded cascode does not have
large voltage swing at any of its nodes, the estimated distortion will still be
relatively accurate. The effect of the approximation will be visualized in
Chapter 5 whe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btained with Maple and Eldo will be
compared.
The transfer functions given in (3-7) to (3-9) will be found using the
small-signal model in Figure 3-11. The procedure used is explained in
Appendix C, where it is carried out to obtain the transfer functions of
order. Because of the large complexity the higher order transfer functions are
carried out in Maple and not shown in Appendix C. The derivation of the
nonlinear transfer functions of the opamp is similar to the derivation for the
LP-filter carried out in section 2.3.1.

网友:
我认为应该设小一点。因为输出摆幅如果大了,即使输出噪声也变大了,但是输出噪声变大的趋势慢,输出信号变大的趋势大。
比如SNRout=CL/KT*[(gm1^2*Rout)/gm1+gm2]*Vm^2。可以看到,SNR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大成平方的增长,而随gm2的增长是负一次方的增长,所以在输入信号比较大的时候,为了保证不失真,增大输出范围,可以获得更大的SNR。而这需要更大的输出摆幅,即更小的Vdsat。另外还可以通过增加CL来减小噪声的影响。我们关心的参数是SNR,所以只要SNR大,即使输出噪声大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注意也不能太小了,不要使管子接近亚阈值区。取阈值电压的30%-50%之间较合适。

PS:Vdsat和Vds不是一个参数,求高手补充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简单说,(spice里用的不一样,有点复杂,有兴趣自己看一下BSIM3 或BSIM4),vdsat=vgs-vth,这个值是管子输出曲线线性区与饱和区的分界点。
*而vds是实际加在管子漏端和源端电压的差。
一般设计方法里提到的管子工作区就是根据vdsat和vds的相对大小来决定的。
更进一步讲,其实vdsat是由管子电流密度决定的,换句话说,对于同样电流,需要加大管子尺寸才能减小vdsat。----取vdsat小些==〉“mismatch”??“噪声”???
vds大于vdsat,就可以保证管子在饱和区,但是vds只比vdsat大一点,和vds比vdsat大得多一些,管子特性还是有差别的,一般不希望工作点太接近与线性区交界,所以有条件应该留些余量。对于放大器设计一般建议gm/gds不小于10。
仅供参考。

网友(2013-03-22):
回复 网友A:
太含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是北京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慢慢理解吧,razavi讲的是用来扫盲的。看看你实际用的模型,如果能看明白,就会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亚阈区跟Vds没关吧,该是进入线性区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饱和不止一种
你混淆了此处的两种饱和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你是山顶洞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不是你祖先。你还得慢慢找。加油哦!

网友(2013-07-13):
低功耗设计时做小些吧

网友(2013-11-26):
xiaxialai kankan   bucuode yangzi

网友(2014-07-25):
看看,吸取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密度的概念真好,收益颇丰回复

网友(2014-08-26):
一般取200到300mV合适

网友(2018-02-12):
共模输入范围也要考虑进去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sansen学生论文这个有完整版的吗?

网友(2019-09-27):
学习一下哦哦哦哦哦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A:
VDSAT 和 VDS 不是一回事。。。

想问一下为啥尾电流管的Vds大一些,mismatch就小一些(我实际仿真了一下,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