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管理类芯片(如:LDO)版图里的电阻调节

楼主(2009-03-02):
我最近看到了两个电源管理芯片,它们在调节输出电压的时候的电阻调节,有一个是选择烧断metal,就是说外引pad,通电,烧段的metal区是要开窗的,所以这中调节很显然做不到很精细的调节;另外一个是选择断开poly,但是不是通过外引pad通电流烧的,据说是用激光切割的,这一点我不是很明白,既然用激光切割,为什么非得要选择下层的poly呢,选择相对上层的metal不是更加好么?请教各位,谁知道其中的奥妙呢?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关注
为什么用metal会更好呢

网友:
这个应该跟代工厂工艺有关系,不同厂家做法不一样,一般不选择顶层金属,fuse的上面有专门的掩模进行开窗的

楼主:
但是我看到用切割Poly来进行调节的版图在芯片的中间部分,并且调节的节数很多,假如你所说的开窗是指开pad窗的话,应当不会吧,在芯片中间开pad,会对芯片有影响的吧,但假如不开窗的话,我又觉得去下层的东西太费劲

网友:
一般是激光调metal,调poly不知道

网友:
zhi chi yi xia.......

网友(2010-07-01):
没见过用激光烧poly的,恐怕你说的这种方式不是用于量产芯片的吧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激光调POLY的

网友:
这是因为激光发射的能量受限有关,poly熔断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断裂状态,很可能对周围电路造成短路影响。而Metal受激光瞬间照射以后很快就会蒸发掉,你给其他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
只听说过断metal,没有听说有断poly的

网友:
赞您的id 呵呵 12# 大学校长

网友:
FIB可以修Metal

网友(2011-09-09):
基本上做过的项目都是通过metal作fuse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