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模数混合的工具问题

楼主(2009-03-02):
我想知道,关于模数混合系统的设计,把模拟和数字部分搭建好后,仿真时用什么工具把它们级联起来访呢,是不是用mmsim或者nanosim之类的?

网友:
可以用Cadence的Analog Design Enviorment来仿真,不过需要NC-verilog的编译器支持也就是需要安装LDV。

网友:
模拟部分用Verilog-A仿其非理想因素,数字部门用matlab,然后可把Verilog导入matlab仿,设计完成后联合仿真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