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orcad的brd文件转成pads可以看的格式?

楼主(2009-03-02):
装了camcad pcb translater,好像也不管用啊,请高手支招!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brd文件应该是orcad的吧,或者可能是allego的?

网友(2013-10-18):
电脑安装软件ADS9.0以上,打开ADS9.0导入orcad的brd文件,再另存为P-CAD ASII 格式。打开PADS9.2软件。导入刚保存的P-CAD ASII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