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pu扩展rom的问题

楼主(2009-03-02):
cpu支持的扩展rom地址总线为16位,我有一个14位地址总线的rom,请问可以连到cpu上当xrom使用吗?怎样连接?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楼主:
自己解决了,太简单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
怎么解决的,贴出来啊

网友:
ROM地址线少于CPU可寻址的地址线的话,CPU就只能寻址低14位的ROM范围了,少了的高两位地址接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06):
好,好,太好了。

好,好,太好了。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吧。

网友:
扩展ROM,低位的地址线链接到ROM上,多余的拉高。寻址14bit的范围而已!

网友(2010-02-11):
扩展ROM,低位的地址线链接到ROM上,多余的拉高。寻址14bit的范围而已

网友(2010-05-07):
弱问个:拉高的用处是?防止干扰?

网友(2011-02-15):
寻址14bit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