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MHz 10bit ADC进展与求助

楼主(2009-03-02):
经过网上各位高人的指点,终于把ADC的top-level电路搭出来
做整个pipelineADC的simualtion,但是没有包括参考电压产生电路
目前给的是理想的参考电压
目前完成的电路主要包括:时钟产生电路,digital correction部分,
还有pipeline的S/H级和各个stage ,每个stage里面有MDAC和subADC,subADC主要是comparator
MDAC里面是gain=2的switch capcitor 和 opamp。
整个ADC共9级
S/H + ST1 + ST2 + ST3 + ... + ST8 + ST9
其中第三级到第八级目前用的相同的,
整个simualtion 跑下来,结果不是很理想
输入信号Vdiff= +/- 0.5V(满幅),
结果是 HD3 = -62.4dB; HD5 = -68.8dB  总的THD= 0.119%
感觉稍微差了点,而且非常疑惑
每一级都做过simualtion,而且感觉非常理想
S/H:HD3=-93.5dB; THD=0.0033%约-89dB, 这而且是从整个ADCTOP 仿真中,S/H输出接到下一级Stage1的地方抽
出来做DFT的,所以THD 变差因该是后级电路引起的
STAGE1:把做加减vrefp vrefn的电路去掉,纯粹做gain=2的瞬态仿真,再作DFT,结果很好,也有90多dB,于是想会不会是因为做了电压加减法,导致THD变差,于是输入一个DC-level偏高的sin信号,让MDAC一直做减法,减掉一个VREFP,输出还是一个sin信号,只是电压向下平移了,DFT分析HD3=-96dB, THD=0.0031%
STAGE2:也像stage1 一样做了纯粹乘2和减vref的仿真,HD3=-100dB,THD=0.003%。
STAGE3:也像stage1一样的,结果也不差
好像找不出合在一起就变差的理由啊,郁闷啊

在这之前ADC的stage7 stage8 的opamp没有用gain boost结构,第一级MDAC的opamp与SH的一样,
结果是整个ADC的HD3=-58.5dB,后来增加了MDAC1的带宽,把第七第八级弄得和STAGE3一样
得到现在的结果只改进了大概4dB

网友A:
What input do u use?

Hi,
Your question is very interesting.  I'd like to ask you what input did  you use to measure your HD3 and THD?

Also, in stage 4 and below, do you use the same size of switches as stage 1-3?  If you scaled switches too aggresive, it reduced your HD3 too.

Let me know if that helps.

ps: I can read Chinese but can't type in this compu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Your question is very interesting.  I'd like to ask you what input did  you use to measure your HD3 and THD?

Also, in stage 4 and below, do you use the same size of switches as stage ...

我用的单频sin信号输入,也有人说要用two tone sinwave input,那样更能看出谐波失真和两个频率之间的调制出的差频。
every stage scaling down,我是按照80%scaling down的,即后级是前级80%
但是我的switches 还没有做scaling down,我是想先跑出个整体特性,再每级做power optimization

网友B:
Sub_ADC产生的glitch怎么样?看过没有?时钟搭配要合理,当然开关的谐波要设计得合理.输入的信号频率与采样频率要有一定的关系,才会得到最差情况下的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b_ADC产生的glitch怎么样?看过没有?时钟搭配要合理,当然开关的谐波要设计得合理.输入的信号频率与采样频率要有一定的关系,才会得到最差情况下的谐波.

可是按照非相干采样,输入信号有特殊的要求
现在采样时钟250MHz,输入信号9.0332MHz的sin
要去一个质数去算出一个输入频率,但是这个频率肯定不会与clk成倍数关系啊,
什么情况下才会得到最差谐波啊

网友C:
你单测mdac 的时候怎么测的?
就是连成一个gain =2 的amp 用sine  测?
如果sine 频率太低,要比实际上的mdac 要慢多了
mdac 是可以见到fs/2 的信号的。

你试试看,用fs/2 的正弦波来测试,看看是不是还是90+ THD

网友D:
你做了多少点DF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做了多少点DFT?

做1024点的DFT啊,基本上要2天时间,由于是仿真,做不了太多的DFT
但因该差不多可以看出THD的基本特性了吧
到最后会跑一个较长的simulation做个4096点的DF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单测mdac 的时候怎么测的?
就是连成一个gain =2 的amp 用sine  测?
如果sine 频率太低,要比实际上的mdac 要慢多了
mdac 是可以见到fs/2 的信号的。

你试试看,用fs/2 的正弦波来测试,看看是不是还是90+  ...

您的建议台有价值了,我突然想起来,在S/H电路中
输入频率124.3MHz的时候,SFDR才-67.7dB,都是比124.3MHz低一点的频率,因该是高频折进来的
输入信号接近奈奎斯特频率的时候THD肯定会变差么
这时候的THD因该主要来自于采样开关的的电阻非线性导致的吧,因为opamp的stettling还是从VCM到某个值的
那我应该要减小开关的电阻咯,试试

网友:
可以在S/H采样电容前 也就是采样开关后,放个百ohm左右(具体大小根据你的开关等效电阻来)的小电阻,这样的话可以将两边开关的非线性减少到最小值
单纯的减少开关的电阻 所带来的电荷注入效应对采样电容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而且 考虑到版图 这两个小电阻最好用低方块值的电阻(非硅化的,而且受电压影响小的,具体选择参考一下这种process的design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单测mdac 的时候怎么测的?
就是连成一个gain =2 的amp 用sine  测?
如果sine 频率太低,要比实际上的mdac 要慢多了
mdac 是可以见到fs/2 的信号的。

你试试看,用fs/2 的正弦波来测试,看看是不是还是90+  ...

哦,不过突然想到,过了S/H后的信号已经不是连续信号了啊
所以后级因该市settling的问题吧,settle 的精度到了就因该满足要求的
就是需要settle 的信号的值 变化的更快

网友E:
就说你的SH怎么那么好呢,原理输入信号频率低。跑跑输入信号频率为  250M*1023/2048=124.8779296875M的单端信号,2048个点的FFT。这个应该是最极端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不过突然想到,过了S/H后的信号已经不是连续信号了啊
所以后级因该市settling的问题吧,settle 的精度到了就因该满足要求的
就是需要settle 的信号的值 变化的更快

MDAC 的输出不是连续信号,所以要求更高的slew 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说你的SH怎么那么好呢,原理输入信号频率低。跑跑输入信号频率为  250M*1023/2048=124.8779296875M的单端信号,2048个点的FFT。这个应该是最极端情况。

这种情况跑过啊,SFDR是-68d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AC 的输出不是连续信号,所以要求更高的slew rate

跑了一下输入124.7559MHz的输入
第一级MDAC的 SFDR = -95dB
第二级MDAC的 SFDR = -97dB
第三级MDAC的 SFDR = -92dB
哦,输入满幅应该是+/-0.5V,
现在输入是+/-0.15V,是为了给输入信号加一个DC offset, 让MDAC一直做减法,
要测满幅的就要把subADC和控制电路去掉,单独测gain=2的特性

网友F:
just curious, what kind of process r u using to design the 250M 10 bit ADC? r u using multi channels or a single channel? what is ur supply voltage?

楼主:
引用 网友F:
just curious, what kind of process r u using to design the 250M 10 bit ADC? r u using multi channels or a single channel? what is ur supply voltage?

65nm process, signle channel only with digital correction instead of digital calibration
power supply 1.1V

网友:
another question,why are u using 1024 points to do the DFT while 16, 32 points is enough to test your ckts' THD?

网友G:
纯顶贴,请问lz用的 op amp是什么样的结构,我现在用folded-cascode作不了那么大的带宽(只有600Mhz的 GBW),而且功耗很大(6mA),90nm/1.0V

楼主:
more points to do DFT analysis, more accuracy spectrum you will get
for example
if you do 1024 points DFT for 250MHz sample clk, the adjacent two frequency different is 250M/1024=244KHz
if you do 32 points DFT for 250MHz sample clk, the adjacent two frequency different is 250M/32=7.8MHz
the more points DFT, the higher resolution you'll get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纯顶贴,请问lz用的 op amp是什么样的结构,我现在用folded-cascode作不了那么大的带宽(只有600Mhz的 GBW),而且功耗很大(6mA),90nm/1.0V

just folded cascode?
what is your swing requirement?

网友F:
引用 楼主:
more points to do DFT analysis, more accuracy spectrum you will getfor exampleif you do 1024 points DFT for 250MHz sample clk, the adjacent two frequency different is 250M/1024=244KHz if you ...

yeah, 1024 points can have more resolution though,
but, if you can find problems by using 16 points, why bother 1024 points in the first place. You can save a lot of time using 16, 32 points.

BTW, your THD results is too good for a 10 bit ADC. are u using real switches or ideal switches? real CMFB or ideal CMFB?

楼主:
引用 网友F:

yeah, 1024 points can have more resolution though,
but, if you can find problems by using 16 points, why bother 1024 points in the first place. You can save a lot of time using 16, 32 points.

BT ...

swithes and CMFB are real devices
only Vref and VCM are ideal
I can not find problems

网友A:
You can use your switch with an ideal opamp and see how much THD you can get.
btw, what architeture of opamp do u use and how much UGBW for your first stage opa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use your switch with an ideal opamp and see how much THD you can get.
btw, what architeture of opamp do u use and how much UGBW for your first stage opamp?

gainboost opamp open loop gain is about 83dB,
S/H opamp UGBW is about 1.1GHz

网友:
s/h 结构?

网友H:
Here are some comments:

1. UGB=1.1Ghz is not enough for 250Mhz 10bit.  The THD degradation is most likely due to too low UGB
    For some margin, UGB=2Ghz  at least
2. Using coherence sampling always, 1024 bit is enough for FFT. However, pls check S/H first with your first stage MDAC loading. Plot FFT of S/H output see if your THD meets.
3. What kind of 65nm you are using, G or LP, there are a lot of diference. If you are design at VDDA=1.1V, pls check with VDDA=1.2V see if yor THD improve or not.
4. Can you plot the Vres of each stage? Also check THD at 0dBFS for the OPA you are using.
5. Finally, if you have the ouptut data or waveforms, I can check for you.

Hopefully this will help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H:
Here are some comments:

1. UGB=1.1Ghz is not enough for 250Mhz 10bit.  The THD degradation is most likely due to too low UGB
    For some margin, UGB=2Ghz  at least
2. Using coherence sampling al ...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1. UGB=1.1Ghz is not enough for 250Mhz 10bit.  The THD degradation is most likely
     due to too low UGB0
Becase of the sample hold is capacitor flip structure, its feedback factor is nearly 1.
The UGB=1.1GHz seems enough for 250MHz 10bit

2. Using coherence sampling always, 1024 bit is enough for FFT. However, pls check S/H first with your first stage MDAC loading. Plot FFT of S/H output see if your THD meets
S/H with loading test is OK. when the whole ADC circuit is connected together, run the top level simulation. Do 1024 DFT for the S/H output  sample signal(the connect point of S/H and MDAC1). It can reach -95dB SFDR
3 If you are design at VDDA=1.1V, pls check with VDDA=1.2V see if yor THD improve or not
   65nm process VDD is 1.0V. I have already over stress power supply a little. If worry about output range is too large, a smaller signal can be forced in in stead of full scale signal.

4 Can you plot the Vres of each stage? Also check THD at 0dBFS for the OPA you are using
   Yes, I have saved the Vres of each stage. The vres settling looks OK.
   I don't know the meaning of "THD at 0dBFS for the OPA "

5. I can't cut  some picture on work station. But I print some picture on paper.

I really hope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Thanks a lot

网友H:
1. For 10bit, need about 7 tor. And Settling time=Ts/2=2ns, acutally only 1.8ns due to non-overlapped clock. For GBW=1.1Ghz, 7 tor about 7*1/(2*pi*GBW)=1.1ns<1.8ns, the rest 0.7ns can be use for slewing. If GBW=1.1Ghz is the worst case. It maybe fine for S&H.
However for MDAC, for 1.5bit/stage, it may be not. since now total 7/(2*pi*0.5*GBW)=2.2ns>1.8ns. It will harm your THD.

2. If your S/H is ok (-90dB below), why the whole simulation only -6xdB? Pls check Linearity of 1st MDAC using three point input signal to get corresponding three vres, then plot Vres vs Vin to see how linear it is. I believe, that will be the issue.

3. For 65nm 1V device can be stresss to 1.1V for sure. What I means is try to avoid large signal gain distortion for the OPA. This is why I ask you to try 1.2V. I am not going to ask you put your circuit work under 1.2V, only ask you to run simulation at 1.2V to see if the results get better

4. Another suggestion is pls pay attention when you check the FFT results. Using 1.111Mhz(cohenent to 250Mhz) input to check FFT see if better and calculate THD and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lone block. If ok, then increase input frequency and run again see where THD will degrade. If no change, then Gain is a suspicous issue and however, if degradation a lot, then BW is the factor instead.

Hopefully it helps you.

网友:
Another quesiton is, did you use shared OPA structure in your design? If yes, please make sure the reset cycle is long enough. If no, just ignore this.

楼主:
小弟还有一个问题哈,
在整个ADC仿真中做的DFT分析是对ADC输出的数码流,我再按照每一位的权重,乘上系数,加起来得到的,我照着ahdlLib里面的8bitDAC,还写了写了一个10bit DAC,来恢复出模拟信号,再对这个重构的信号作DFT变换,得到的频谱分析
发现对于S/H和各级MDAC所做的DFT都是对于模拟信号做的,所以这里不会有DAC量化噪声对于DFT 频谱分析的影响,就相当于采到什么电压,就对这个电压做DFT,所以作出来的HD3=-95dB或者更高时可以理解的
但是整个ADC的DFT是对加入了量化噪声的东西做DFT,但是这个量化噪声有可能是输入信号dependent,所以每级的SFDR都很好,但是整个ADC经过量化数字输出后,SNDR可能会变差,
这个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
但是SNDR不好,3次谐波有-62dB肯定还有其他问题啊,头痛头痛啊

网友H:
1. No. please directly use ADC output point to do the FFT, do NOT use ideal 10bit DAC. If you insist on, then please use 16bit DAC instead make sure quantization noise is neglectable.
2. Did you window before FFT? If cohenent sampling, windowing is not necessay, otherwise it is a must
3. THD=-62dB is not that bad(for 10bit), but SFDR=-62dB is for sure not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For 10bit, need about 7 tor. And Settling time=Ts/2=2ns, acutally only 1.8ns due to non-overlapped clock. For GBW=1.1Ghz, 7 tor about 7*1/(2*pi*GBW)=1.1ns1.8ns. It will harm your THD.

2. If your ...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e GBW of S/H opamp  is lower than MDAC opamp. The GBW of MDAC opamp is about 1.8GHz.

2. Every MDAC have been tested. Gain = 2 mode was uesd. Input +/-0.25V sine wave signal and output +/-0.5V discrete sampled signal. 1024 DFT result is also good,
   MDAC1   SFDR=-96dB     THD=0.031%
   MDAC2   SFDR=-100dB     THD=0.030%
   MDAC3   SFDR=-94dB     THD=0.038%
It seems the MDAC linearity is very good from DFT analysis.

Now, I want to do some simulation.
1. ADC top level INL test, input a ramp siganl and measure the INL. It maybe helps me find problem
2. Increase power supply to 1.2V to make sure whether the opamp output range is  too small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No. please directly use ADC output point to do the FFT, do NOT use ideal 10bit DAC. If you insist on, then please use 16bit DAC instead make sure quantization noise is neglectable.
2. Did you wind ...

But how can I do the FFT directly? ADC output is digital code, the ideal 10bit DAC can convert the digital signal to analog signal. By the way, 16bit DAC can not be used because it's only 10 output signal from ADC.

When do the DFT, rectangular window is used.

楼主:
现在找不出原因
ADC输入ramp波形,做一个INL能不能判断ADC的问题啊
THD=-62dB 因该是INL和DNL 不好
跑一个INL的simulation 也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找不出原因
ADC输入ramp波形,做一个INL能不能判断ADC的问题啊
THD=-62dB 因该是INL和DNL 不好
跑一个INL的simulation 也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又没montecarlo, 而且是1.5b/stg 哪来的INL,DNL
你就闭着眼睛增大mdac1 current, 看linearity 有没变好:)

网友:
照楼主所说,仿S/H的时候抽出的不是数字信号,而是模拟信号的离散值,
理论上说是没有量化误差的。只是间隔采样而已。
但是仿整个AD就是对数字输出做FFT,是含有量化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没montecarlo, 而且是1.5b/stg 哪来的INL,DNL
你就闭着眼睛增大mdac1 current, 看linearity 有没变好:)

可是输入sin时,我能够看到 HD3  HD5 的THD
应该就是linearity 不好吧 因为输入信号频率不高,可以排除高频信号导致SNDR 变差啊
低频信号输入,还有THD,应该就是线性度不好吧
而且昨晚跑了一个采样频率125MHz的,把clk降了一半,它的THD 由原来的 -62dB 提高到约-64dB
分析下来应该不是没有settle 导致的THD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输入sin时,我能够看到 HD3  HD5 的THD
应该就是linearity 不好吧 因为输入信号频率不高,可以排除高频信号导致SNDR 变差啊
低频信号输入,还有THD,应该就是线性度不好吧
而且昨晚跑了一个采样频率125MH ...

我想弄清楚,ADC sim 你看到的是62dB THD 还是62dB SFDR.
如果是62dB THD, 那说明你是perfect, 62dB SFDR 说明还要debug.

在这种设置下,INL 能看到的single tone test 都能看见,后者还快的多。

clk 砍一半,linearity 提高2dB, 说明settling 是limiting fa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弄清楚,ADC sim 你看到的是62dB THD 还是62dB SFDR.
如果是62dB THD, 那说明你是perfect, 62dB SFDR 说明还要debug.

在这种设置下,INL 能看到的single tone test 都能看见,后者还快的多。

clk 砍 ...

哦,不好意思,我误导大家了
是HD3=-62.4dB HD5=-68.8dB  THD=-58.5dB
我看到的SFDR就是 HD3 最高,接着是HD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弄清楚,ADC sim 你看到的是62dB THD 还是62dB SFDR.
如果是62dB THD, 那说明你是perfect, 62dB SFDR 说明还要debug.

在这种设置下,INL 能看到的single tone test 都能看见,后者还快的多。

clk 砍 ...

clk 砍一半,linearity 提高2dB, 说明settling 是limiting factor
是什么意思?我觉得clk 再慢,THD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说明250MHz的已经基本settle了吧

还有一点,如果THD=-62dB,而不是62dB SFDR , 那也不能说明是perfect啊 ,
一般人家的THD不是要远远好于6.02*N+1.76dB 么?
看他们的实测结果都是远好于的,14bitADC 的THD=-95dB了

网友B:
跑tran时,精度要够,不知你的max step是多少?至少要少于采样周期,这样做DFT才够准确。你的THD是怎么得来的?把数据保存下来,用Matlab分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tran时,精度要够,不知你的max step是多少?至少要少于采样周期,这样做DFT才够准确。你的THD是怎么得来的?把数据保存下来,用Matlab分析的吗?

在spectre里面跑的啊,步长很小的,仿真精度设的比较高的,精度再高对结果影响不大的
我THD是在spectre的计算器里面直接算的啊
计算器里面直接有函数可以算THD和做DFT 分析的

网友:
至于仿真精度问题,你可以看一下cadence帮助文件,关于DFT分析的,里面有说明。我没用过calculator做THD,我一般是把数据保存下来用matlab分析。其中保存下来的数据中第一个数据很大,也就是直流项,很影响SNR的结果,不知道用calculator做会有这个现象没?

网友:
1. 10bit ADC of course can have THD much better -60dB. However, it can NOT have SNR > 60dB.
From your simulation, THD=-62dB acutally a little bit lower. If your clock is ideal, reference is ideal, time-step is accurate enough, then the rest three factors will be settling and FFT analysis and Raw data
2. For your result, you said your settling is ok. Can I ask how accurate the settling by the end of amplify-cycle, is 0.1%, 0.01% or in between? If that the case, that will be the reason why your THD around -62dB.
3. For FFT analysis, you said you use cohenent sampling, rectangle window, 2^N point, integer cycle, all look fine. So your FFT method is ok.
4. For RAW data, I never use Cadence ideal DAC model. Usually I get the data from Spice simulation result and send it to Matlab. Basically Matlab will convert 010011... into an ideal decimal value and FFT, this is no any quantization error. If you did like this, RAW data processing also looks ok.
5. For MDAC, your GBW=1.8Ghz looks normal. Not that much margin. Actually, if your MDAC can get GBW=1.8Ghz, you can even push SAH higher than 1.1Ghz, then your hgih frequency performnace looks great.

6. Based on above, I am still doubling the settling, can you  show some pic. see how well the settling behavoir? Is completely settling or not? sometimes "false" settling especially your OPA looks complicated.

Hopefully it helps.

楼主:
又发现一些潜在因素,导致每级的THD很好,而合起来的THD变差
在刚开始gain boost opamp的simulation时候,看到的opamp 的open loop Gain = 83dB
以为gain够了,就没有太多的关注了
昨天有同事提醒查一下每个stage的gain是否等于2,误差是多少
今天早上又跑了瞬态,看看settle后的误差到底是多少

Input
mV
Output
mV
Error
mV
Gain supposed
dB
AC Gain
dB
Stage gain
S/H
500
499.9
0.1
74
82
0.9998
MDAC1
250
499.83
0.17
75.4
83
1.99932
MDAC2
250
499.85
0.15
76.5
83
1.9994
MDAC3
250
499.77
0.23
72.8
83
1.9991
MDAC7
250
480.6
19.4
34.2
40
1.9224

在测AC gain的时候,opamp的输出基本在共模附近,但是到输出最大/最小幅度时候,opamp的gain已经没有原来这么大了,主要原因应该是cascode transistor的vds减小,越来越趋近于vdsat,导致输出阻抗减小,使得opamp的gain下降
但是我不能判断现在这个每一级的gain error 能导致整个ADC多大的THD

网友H:
Hey man,

I told you before to check OPA Gain at 0dBFS input and you said your OPA gain is ok. 0dBFS means your OPA at maximal swing and at this time the gain will be the worst case.  Look at your table, the first three stage is OK. but the MDAC7 looks not enough. For simplicity, you can use your first 3 stage OPA to replace MDAC7's OPA to see if better. Of course, you have to fix Vdsat problem finally.

网友:
When you doing SCF or SC-Based type ADC etc, OPA gain must be simulated under large signal level. AC gain is completely not enough because your OPA does NOT always work at 共模附近.

Remember again, 在测AC gain的时候,opamp的输出must be是输出最大/最小幅度时候(plot a Gain vs Vout is be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H:
Hey man,

I told you before to check OPA Gain at 0dBFS input and you said your OPA gain is ok. 0dBFS means your OPA at maximal swing and at this time the gain will be the worst case.  Look at your t ...

I have tried to replace MDAC7 with MDAC3.
And the result of distortion HD3=-62dB THD=-59dB was got when the MDAC3 was used in stage7 and stage8!
However, I have also tried MDAC7 uesd in stage7 and stage8. The result is almost identical.
So I think the low gain in stage7 and stage8 is not a critical factor in ADC top level THD degradation.

网友C:
"THD" in spectre calculator includes quantization noise and distortion.  You can refer user manuel
If you can get 62dB THD at the ADC output using "THD" function, that means it reaches the fundamental limit of a 10b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D" in spectre calculator includes quantization noise and distortion.  You can refer user manuel
If you can get 62dB THD at the ADC output using "THD" function, that means it reaches the fundamenta ...

不好意思啊,误导您了
是HD2=-62.4dB, HD3 = -68.8dB  总的THD=0.119% 我算了一下约58.5dB啊
但是THD那个函数会让你填 起始时间,终止时间,点数, 输入基频, 然后报一个具体的数值,单位是%
我觉得它是统计多少次谐波吧,不会吧那些quantization noise 引起的杂波统计在内吧,
看样子我还得好好学习学习手册了

网友:
搂主,你做的已经相当好了,鼓励一下。
58dB也没什么大问题,我觉得。
大家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个前辈

网友:
谐波是包含由量化噪声引起的部分吧。
这个计算是没法判断哪儿来自量化噪声。不过跑个理想的AD和DA就知道量化引起的谐波比较小(不过这样印证了只有量化噪声时也是有谐波存在的)。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误导您了
是HD2=-62.4dB, HD3 = -68.8dB  总的THD=0.119% 我算了一下约58.5dB啊
但是THD那个函数会让你填 起始时间,终止时间,点数, 输入基频, 然后报一个具体的数值,单位是%
我觉得它是统计 ...

网友H:
Usually, quantization noise does NOT create distortion especially in Pipelined ADC( Sigma-Delta ADC is another story) as long as your ADC stage can handle it.  If quantization noise does create distortion, please check ADC stage headroom first and how much DC gain of your OPA  has at maximal quantization noise level. THD and quantization can be completely independent for some great design.

网友C:
引用 网友H:
Usually, quantization noise does NOT create distortion especially in Pipelined ADC( Sigma-Delta ADC is another story) as long as your ADC stage can handle it.  If quantization noise does create distor ...

quantization noise is not white noise, it contains signal content.

Rudy van de Plassche's data converter book has a derivation of it..  You can check it out.

网友:
看了大家的讨论还是受益良多。不太清楚楼主用spectre 算sndr 等的方法,一般还是导出数据用matlab来计算比较保险,个人认为是这样,呵呵。要是最后tapeout测量能有这种结果的话,应该是很好的设计了吧。
楼主应该是用two-stage + gainboost 的op 架构吧?应该不是op sharing吧?sharing 的话可能要多加些计生的cap 在做presim 的时候。不知道你的MDAC out 在sample的时候是不是能很好的拉到vcm 点,如果不能的话,在有些时候可能MDAC 的 op 要更多的电流去达到slew rate呀。
以前我们在做top level sim 的时候,一般不会用 vin =VFS 作为输入,而是用-0.1db VFS 的输入甚至更多一点。因为有些时候由于gain err,输入会 clamping ,所以你的仿真结果有肯能会差很多了。

网友I:
To prof3:

You said: Basically Matlab will convert 010011... into an ideal decimal value and FFT, this is no any quantization error. If you did like this, RAW data processing also looks ok.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事实上我们用matalab fft 的时候,不是一直就是将digital code,用 ideal DAC convert to analog signal,然后才对这个analog signal fft 吗?从digital to ananlog ideal dac 不会引入any quantization error 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quantization noise is not white noise, it contains signal content.

Rudy van de Plassche's data converter book has a derivation of it..  You can check it out.

You don't understand my point. Here is a simple question, let say you have an ideal 4-bit ADC, your input signal is ideal, please plot FFT of ADC output. And tell me what is SNR and SNDR. Then you may get my point.

网友:
引用 网友I:
To prof3:

You said: Basically Matlab will convert 010011... into an ideal decimal value and FFT, this is no any quantization error. If you did like this, RAW data processing also looks ok.
没有明 ...

Yes.

网友C:
引用 网友H:

You don't understand my point. Here is a simple question, let say you have an ideal 4-bit ADC, your input signal is ideal, please plot FFT of ADC output. And tell me what is SNR and SNDR. Then y ...

其实你就是想说sigma-delta ADC quantization 可以不 limit SNDR?
ideal ADC, SNDR 就是SNR, 但是harmonic distortion 并不是无限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就是想说sigma-delta ADC quantization 可以不 limit SNDR?
ideal ADC, SNDR 就是SNR, 但是harmonic distortion 并不是无限小。

Many cases if your sigma-delta ADC design target at median resolution, and median level distortion, you can treat quantization noise signal independent which does not create issue when you talking about SNDR. For high resolution and target for very low distortion, that is not.

Ideal ADC has SNR limited by number of bit, but it can have very low THD.

网友(2009-04-06):
楼主做的东西这么快呀,用在什么地方要这么高的采样速度?

网友(2013-12-29):
回复 楼主:

深夜学习楼主此贴,如久旱甘霖,意犹未尽,一点睡意全无。
做Pipelined 也有一段时间了,Tapeout也有几个了,摸索着前进,try & err, 总觉得自己在电路的理解上还远未入流,
若逢高手指点一二,当感激涕零。
yibin & prof3,此二君,可谓吾师。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SHA 删除。

网友(2021-07-23):
谢谢分享,都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