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模拟器

楼主(2009-03-02):
请问大家谁知道怎么做CPU的C模拟器,就是用这个模拟器来验证这个CPU的正确性。
然后在转化为hdl的描述。例如OR1200的CPU呢,谢谢!

网友(2010-05-24):
this is a challenge top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simplescalar不行吗?

网友:
你得先寫個 C  for cpu behavior model
先 verify 許多 instruction set ..或是不同排列下 instruction set 是否會出錯
多年前 intel pentium 發生過某些組合下會出錯 ..

光寫 behavior model 都很麻煩了

在來給找到 behavior compiler 類軟體
或是一開始你使用 system verilog or systemC ..再轉成 RTL
在使用 logic synthesis -> gate level

OpenRISC  看是否有 open source code for RTL
直接使用 rtl sim 比較快拉 ..

网友:
M5 simulator is a perfect choice!

网友(2010-06-30):
Anybody here have experience in CPU design?

网友(2011-06-02):
可以在SMASH上仿真运行模拟

网友:
模拟器很多

网友:
自己写一个简单的模拟器。正有此意,可是不会搞。没参考。

网友(2018-10-15):
感谢楼主,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