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9-03-02):
小生看拉扎维那本书,用pspice仿了一下第九章的例题9.5(p246)
可是发现用习题里面的参数的话,沟道长度调制系数分别是0.1(NMOS)和0.2(PMOS)
那么这时候,如果再改变管的栅长的话(w也同比例变化)就没有意义啊,因为LAMBDA还是不变啊,就没办法提高管子的输出电阻了。

新手见笑,请各位指点迷津!
谢谢先!

网友:
题上说的是有效沟道长度为0.5u时的值,改变L时沟道长度调制系数当然要变化了。

楼主:
谢谢二楼!

那我们用level1的话,岂不是够到长度调制系数要我们自己改,这样很不准啊!

网友:
好深奥啊~~pspice只会模拟简单的电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