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 RC extraction 问题

楼主(2009-03-02):
在完成clock & signal routing后,执行
clock_opt -skip_initial_routing 优化setup/hold时,
出现Error: extraction fail. 不知有没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ICC_0809_SP3)

当我关闭CEL重新打开,执行extract_rc 成功,但执行extract_rc -coupling_cap 失败。
尝试多次执行extract_rc同样出错。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另外,似乎每次执行report_timing等命令时ICC都会做RC extraction,分析变得异常缓慢,可不可以把RC的信息保存起来,作多次分析?

期待大家的回复

网友(2011-09-26):
查看Error前面的Warning

网友:
应该是route_opt -skip_initial_route吧,

extraction如果有问题,可以单独做显示的 extract_rc 试试,然后update_timing
extract_rc -coupling 需要打开si的
set_si_options -delta_delay true -noise true  ,  打开si再试试,

如果extract_rc持续出错,是没法走timing的flow的的, 应该先debug完,如果还有error,
发error给大家看看, 或者rebuild_mw_lib 试试, 看看库是不是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icc有时候会把前面的定义的tluplus file信息丢失了, 这样肯定是会造成extract rc失败的,
可以再加载一次试试, check_tlu_plus_files ,

至于timing flow为啥每次都要重新抽取,只要改变了任何cell,net ,在report_timing的时候都会进行
自动抽取, 如果没有变化,则后面不会重新抽取,report_timing就会很快,也就是说第一次比较慢,
但是icc到了后面的版本,比如2010.03以后,report_timing做的很好, extract_rc耗费不了多少时间了,
提高了一些内核算法,  当然这与design 规模有很大关系,

而且extract_rc还有 -incremental (新版本)选项,就是为了提高速度用的,比如你eco动了几个net,cell,
用extrac_rc -incr 可以快点, 然后report_timing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design 规模大不大,如果比较大,我怀疑是你的/tmp 目录太小 导致extract_rc failed掉了。
你可以在做这步的时候df -h看看你的/tmp目录的变化情况。如果接近100%,那就是我说的了。
   最好在icc里面自己设置一下temp目录,超过百万门级的芯片,留个20g空间吧。这样对design的速度会很有好处。

网友:
有道理, 是setenv TMP  XXXXdir 吧,在icc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