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 下synopsys的Hspice如何卸载

楼主(2009-03-03):
请问Linux(RHEL 4 AS) 下synopsys的Hspice如何卸载?谢谢

网友:
直接删掉啊

网友:
没错,直接删除

楼主:
能完全卸干净吗?

网友A:
可以啊
linux下没有注册表,没win下那么多垃圾存在,放心
其它的软件卸载,不管是make uninstall还是rpm -e等等也都是到相应路径下直接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linux下没有注册表,没win下那么多垃圾存在,放心
其它的软件卸载,不管是make uninstall还是rpm -e等等也都是到相应路径下直接删除的

请问eldonly,我记得linux下ATI的显卡安装驱动,结果就是文件在好几个目录下,这样删除不是容易漏掉某个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ldonly,我记得linux下ATI的显卡安装驱动,结果就是文件在好几个目录下,这样删除不是容易漏掉某个文件夹?

ATI显卡驱动比较特殊,因为里面含有fglrx等3D驱动。不过也是可以找到安装log文件,里面记录了安装的路径。从而彻底删除的。
一般的软件是不会这样的。特别象这种EDA工具,基本都是已经编译好了二进制文件,我们的安装其实就是解压而已

楼主:
谢谢,详细全面的解释!!

网友(2011-06-24):
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

网友(2011-11-23):
再说清楚一点嘛

网友(2013-09-26):
恩恩 学习一下 试试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学习一下 试试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