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UCK在CCM下无右半平面零点

楼主(2009-03-03):
我知道FLYBACK和BOOST工作在CCM下有着右半平面零点,而BUCK没有,如果不从建模小信号分析,单从直观上讲,能解释吗?
有文章对此的解释是“对于BOOSTFLYBACK这两种拓朴来说,在开关管关断期间,储能电感向负载供电,而在导通期间,电源只向电感储能,不向负载提供能量;而对于BUCK拓朴在导通期间,输入电源除了向电感储能外,还要同时向负载供电。”但我没懂这和RHPZ的关系。
也有文章说当负载电流突然增大时,反馈系统会增大占空比,电感电流峰值因此会增大,但占空比增大对关断时间内电感电流与时间轴所围面积的减小量A,比起电流峰值增大引起的关断时间内电感电流与时间轴所围面积的增大量B相比,A>B,所以输出平均电流减小了,输出电压会先下降,后上升,即表现为RHPZ。对此我很理解,但是难道BUCK没有这个现象(即A>B的现象)
请高人指解下。谢谢!

网友:
既然能理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于buck,导通和关断时都在给负载提供能量
导通时间越长,电流越大,提供的能量越大
而对于flyback和boost来说
导通时间越长,意味着关断时间越短,提供给负载的能量越少,一直要等到长时间后,电感储能较多,能在较短时间提供更大的能量为止
所以从短期来看,占空比增加,提供能量少,从长期来看,提供能量会增加,输出电压会有一个先变低后变高的过程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一语点醒梦中人哈,BOOST和FLYBACK在开关管关断期间电感电流与时间轴围成的面积等于输出在一个周期的电荷量,所以当占空比增大时其面积减小,输出电压就减小。
而对于BUCK,电感电流在整个周期与时间轴所围面积等于输出在一个周期的电荷量,占空比增大时总面积是必然增大的,所以导通时间越长,提供能量也越多哈,两个结构看的面积不一样,了解了。
再次感谢!^_^

网友:
那电压先变低,后边高,就一定是RFPZ的表现吗?

网友:
接上条,为什么?

网友:
同问,右半平面零点与电压先降后升有什么关系

网友(2009-04-28):
所有先升高后降低的都是又半平面零点或先降低后升高的

网友:
右半平面的零点预示幅度增加,相位延迟。在Boost对电感充电时,电压先降低说明相位有了延迟,但最终电压会升高。

网友:
这些东西普通的 电源管理书上 能看到么?
虽然在从事 这方面工作,但是理论基础太差了,有没有讲这方面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比较好的资料?共享或者提供一下下载地址!

网友(2009-11-28):
提问和回答都很棒呵!

问boost为什么有右半平面的零点,答曰如果控制端有阶跃输入,boost的输出先低后高。上文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阶跃响应,输出先降低后升高;这是右半平面零点的特点。这个的原因,上文也提到,相位延迟早于幅度增加。相位延迟导致输出减小,幅度增大导致输出增大。但为什么相位延迟在先呢?这个有点不好说,大致是这样:右半平面零点的相位延迟与频率变化是正比于sin(wt),而幅度增大与频率变化是正比于cos(wt)。(注意,w是频率变化,其实应该写作\delta\omega,不知道在这里怎么写。。)sin(wt)在w=0处的导数为1,比cos(wt)在w=0处的导数为0,要大很多。。

想象,一辆小车在原点,一个右半平面零点在实数轴(x)上。小车往虚数轴(y)方向运动(因为jw增大)。小车相对右半平面零点的张角变化,要早于小车到右半平面零点的距离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读控制论的书,比如《反馈系统》。。

网友(2012-02-22):
谢谢!收获很大!

网友:
对于Buck,直观上讲,L,C,R构成power stage零极点。
简单推导下,其中没有右半平面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右平面零点相位延迟超前于幅度增加,从右平面零点的意义就可以理解。相位在1/10 零点的地方开始下降,幅度在零点频率才开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