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放大器的小信号增益表达式怎么写?

楼主(2009-03-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一下拉扎维吧
还挺多的管子,差分对,电流漏负载,偏置电路,调零电阻,补偿电容

网友:
Av=gm1*(ro2//ro4)*gm11*[ro11//(gm8*ro8*gm9*ro9*gm10*ro10)]*(1+s*Cc/(1/gm11-Rz))/[(1+s/p1)(1+s/p2)]

It's basic to derive it and above equation is just a appropriate result.

网友:
The compensation part is just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response, you can get the DC gain just setting s=0.

About how to derive it, basicly multiply the total gain stages based on the gain of every stage.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要是不考虑补偿那部分是不是就剩公式中前面那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