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pectre仿真比较器的迟滞?

楼主(2009-03-03):
用Hspice仿真比较器的迟滞可以定义双向dc扫描,如今刚接触Spectre,不知道应该怎么仿真,忘高手指导一下!
以前写的Hspice语句是这样的
V1        IN1   0       'vdd'
V2        IN2   0       'avcm'
.param  avcm=2     vdd=3
.dc   V1   vdd   0   0.001   0  vdd   0.001    sweep avcm poi 3  '3*vdd/5'  'vdd/2'  '2*vdd/5'
.probe  V(OUT)

网友:
re

直接看波形啊。

楼主:
波形没办法显示在一张图上的,从低到高扫描后的波形会被第二次从高到低扫描的波形覆盖,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append 不要replace

网友:
You can also use tran. to get it.

网友(2009-09-16):
同意4楼

网友:
不错啊呵呵找了好久啊

网友:
呵呵谢谢不顾看不明白啊

网友:
瞬态怎么仿真啊

网友A(2010-06-14):
不过用直流和瞬态仿真得到的迟滞窗口大小不一致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现在的spectre DC分析里面就有hysteresis这个选项
点中就可以了

网友(2010-10-21):
扫描两次,从低到高与从高到低,波形显示设为append

网友(2011-04-14):
扫描2此没有用啊,用的是ic5141,求解

网友:
前面讲的很清楚了,ADE窗口最下面有个plotting mode,在那里选择append,多次仿真的图就会在一个窗口出现了!

网友:
spectre在仿真器那选择APPEND而不是REPLACE,在做DC扫描

网友(2018-05-07):
.DC 命令显然错误,不知道LZ怎么仿出来的

网友(2018-10-12):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按照你的方法仿出来了。

网友C(2020-10-09):
引用 网友A:
不过用直流和瞬态仿真得到的迟滞窗口大小不一致是怎么回事啊?

你好,瞬态仿真有delay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C:
你好,瞬态仿真有delay

哦是因为有传输延迟才不一样的吗?那需要排除延迟的影响,以DC为准吗?

比方,我的spec要求是20mV迟滞,我用tran 10ms的ramp扫描,调出来一个在瞬态下是20mV迟滞的比较器。

可是用DC扫描只有10mV迟滞;

我应用也是瞬态下的,不知道以在tran下仿真为准还是dc下仿真为准

网友:
IC6以上版本有Hysteresis Sweep选项,打上勾就可以看到迟滞窗口了

网友:
选择DC的Hysteresis Swee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