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vga显示图像

楼主(2009-03-03):
想实现用fpga控制vga显示图像,板子的R,G,B只有一位,只能显示8种颜色,想把图形用软件变换为0,1组合,让fpga读取显示,有以下困难
1:能否拓展R,G,B位宽
2:如何使用ram的读写(不太会用,代码会写),
3:如何用matlab将数据初始化给ram或rom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09-09-30):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说说,谢谢

网友(2010-05-28):
我也想通过定制ROM来实现图像的显示的,可是没结果。。。

网友:
这个不难,就是识别同步信号的问题了。

网友(2010-08-09):
1、不能,除非自己做多位的接口
2、RAM读写时序是最简单的了吧...照着时序图读写即可
3、没看懂说的什么

网友:
这个不难啊

网友(2010-12-07):
没有代码啊???

网友(2011-11-18):
1:能否拓展R,G,B位宽  RGB信号是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应该通过DA转换。所以这个位宽取决于你DA的精度吧
2:如何使用ram的读写(不太会用,代码会写), 自己看书吧
3:如何用matlab将数据初始化给ram或rom  FPGA?生成ROM core的时候可以指定初始化文件的。把MATLAB输出的文件转换为初始化文件需要的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板子才来,还没机会试这个……不过看起来就很是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