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在写慢速LOCAL的死锁问题。

楼主(2009-03-03):
PCI9054,工作在C模式下,做PCI总线上的TARGET。在向慢速LOCAL端连续写数据(非BURST模式)时,刚开始几十或上百个数据很快,后面的就开始变得很慢,这时查LOCAL端都没有ADS#有效信号,PCI端TRDY#信号高。请教是PCI9054内部FIFO满产生死锁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朝思暮想的人体艺术

特怀念一位美女张筱雨,他的专业是人体艺术学的。我还没见过他把什么事放在心上过。以前和他一起玩的时候就是喜欢他这点。而且他身上有点烟味。我喜欢淡淡的烟味,但是不抽烟。因为我答应过她不抽烟。或许就如他所说的美女人体艺术有点烟味才显的沧桑,才显得有点男人味吧,再加上他嘴角的上扬的弧线,很帅的小伙子。脾气很合我味口。

网友:
如果没有ADS#信号那说明Local端已经不动作了,不应该是FIFO满了,FIFO满了只会retry PCI端的操作,而不会影响Local端的操作,所以看看是不是Local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