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STRO 如何讓ROW 和ROW 之間沒有空隙

楼主(2009-03-04):
我設了HORIZONTAL ROW ;Row /core Ratio=1.0 ,但是row 和row 之間始終會有一個安全間距,我想要把他拿掉(就是間距為0)請問要如何設定?

网友:
这个没想过,这个好像要对Unit进行设置,不太清楚

网友:
在做setup floorplan的时候,在定义row到四边距离的上面有并排的四个选项,把四个都选上row之间就不会有空隙了。。具体选项的意思可以看下工具的文档说明。

楼主:
空隙

4個全部選,row1和row2沒有空隙,但是row2和row3就會有空隙,好像astro對於高度是取整數,如果我的cell高度是23.8那他就會自動補0.2的空隙,如果高度是24那就中間沒有空隙,除了改高度外是否有別的方法?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表述,有astro问题直接用QQ联系我吧:33105906,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2010-10-08):
可以设定的

网友:
astro调用的单元库中有一个tile,用于指定标准单元的高度和电地位置的,其它单元一定要与它一致,再把floorplan几个选项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确认要back 2 back喔

网友(2011-06-10):
floorplan  設定   "Row/Core Ratio=1"   "Double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