ΣΔ ADC 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4):
我们项目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在系统结构中有S/H采样电路和ΣΔ ADCΣΔ ADC中已经有采样电路,S/H采样后的信号送至ΣΔ ADC,由于ΣΔ ADC采用过采样技术,那么S/H采样电路是否也需要过采样?如果不用过采样会不会产生信号的失真问题?谢谢!

另外如果谁有积分型ΣΔ ADC的资料请发送至我的邮箱,谢谢。branany@gmail.com

网友:
sc sigma-delta在电路的第一级积分器已经实现了S/H了吧
没必要单独做一个S/H啊

楼主:
由于前面的采样电路比较复杂,要对多种信号进行采样,而且前面的结构经过工艺验证过,为提高精度只将系统中的SAR ADC改为ΣΔADC,所以就遇到采样是否需要一样的问题。

网友:
要一样吧~~ 我觉得
不过你之前的采样电路能工作在 后面ADC的频率么?

网友:
If you want to "replace" SAR ADC to Delta Sigma to increase your resolution, why do you need to oversample in your previous stages?

网友:
没看明白  ADC中第一级积分器不是已经S/H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