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串行接收器解码的问题!急!!!

楼主(2009-03-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10-03-30):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一个串并转换的程序,也总是出现楼主说的情况,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还请达人解答

网友:
是不是用自己的时钟采样的啊?可能时钟相位对不起来,按道理串行通信需要CDR就是 clock data recovery的,可能要硬件来实现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这个时钟不同源。你把发送模块和接收模块合起来,不过IO,在内部直接对接。看是不是解码正确。

网友:
如果对方是25MHz晶振发送的话,你随便用个100MHz的晶振就可以收了,关键是判断长0到11的跳变沿,然后重定位码流的大概相位,否则不同源时钟之间相位滑动是不可避免的,也就必然导致误码

网友:
这个需求最大的问题是时钟不同步,首先要解决时钟问题。建议你用一个25M×4=100M时钟原,然后通过检测0的个数来调整出一个25M的enable信号。然后再对相互入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