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漏电流测试问题。

楼主(2009-03-04):
有一颗ic有1.5V和3.3V两组电源域,现在要测试两组电源之间的漏电流。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请讲清楚点,一般不会有这种SPEC

网友(2009-06-24):
赞同二楼的。。多电源域,每个都是分开测试的,不可能有这样的参数在datasheet,这个参数也没有意义。。

网友:
好贴!顶一个!

好贴!说的很有道理!
双螺杆挤出机单螺杆挤出机

网友(2009-08-21):
In testing for such problem:
  You must make sure the DUT are in static or inactive mode. Then connect two power to the DUT, testing then separately.

网友:
多電源的東西就是要 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