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89S52单片机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9-03-04):
一直对程序下载这个问题不太明白。
谁能详细的说说如何通过USB口或者DB9接口将编译好的hex文件写入单片机中?
谢谢!

网友:
我是用并口下载的。

楼主:
AT系列的单片机是不是不能通过单片机的TXD,RXD口下载程序啊?
STC系列的单片机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是通过并口下程序,串口或者USB的话需要在下载端增加一个专门用来下载程序的单片机(51就可以),不过里面的程序要根据时序要求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