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模拟ic方向选择

楼主(2009-03-04):
小弟研一,现在主要的方向是模拟IC设计,看到版上大家说难找工作也很苦恼,现导师有三个方向,请大家看看我选哪个好呢???
1 微机械陀螺的读出电路
2 dc-dc
3 DAC
各位大侠拍吧

网友:
我是来挣积分的 不过顺便说两句 最好选择后两个之一 第一个没听过 呵呵

网友:
DAC撒。。。做ADC和DAC都很吃香啊,要不DC-DC也行。。。微机械陀螺的读出电路不清楚,应用不广吧。
实际上模拟用得多的就ADC和DC-DC了,要不就是功放,其中ADC用得最广。。。找工作应该也最好找。

网友:
ok

好贴顶起。厚道的行为,要看要顶。
-------

网友(2009-04-15):
ADC吧,前景不错

网友(2009-06-05):
ADC的确很重要呢

网友:
你导师真牛比,模拟仅有的几个领域都有研究!依我看,最有前景的是第一个MEMS。目前比较好就业的是后两个,但是两年后都难说。

网友(2009-07-07):
DC-DC mu xian zuo de tai duo le

网友:
第一个属于ASIC设计, 基本上很难,系统设计很关键,小信号读取技术,通过测电容的变化来提取信号的电路,需要用BiCMOS工艺来完成设计,属于System和IC的结合。需要matlab进行系统建模定义各个模块的性能,然后再进行IC设计,恐怕不是一天两天能精通的。在研究中需要preamp active-filter agc equalizer等高级电路的设计,没有五六年的经验的话还是绕着走吧,中国在这方面很弱的,资料基本上寥寥无几,都是各大公司把持着技术。但是,如果有一天能够搞通的话,基本上一辈子不用愁找工作了。在我看来,在这个领域不干上10年基本上没有可能弄懂这种芯片。因为只有IC设计高高手才能设计这种芯片!

开个玩笑,恐怕你连设计这个项目需要多少种EDA工具都还不清楚吧?等你把这些工具都搞通了,估计你已经毕业五六年了。

后两个技术比较成熟,资料也比较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想做好,需要很好的工艺支持。

网友(2009-08-08):
路过
但受教了

网友(2010-04-09):
做运放有前途没? 加入要学逆变器,控制器之类的,该学那些啊?

网友(2011-03-25):
本人纯属赚水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DCDC

网友:
陀螺和加速度计的readout circuit实在是难,有些地方太难理解,确实资料也少

网友(2011-05-26):
ADC 这块最好了,功放也不错

网友:
MEMS吧,比较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