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想大家请教:spectre仿真输入参考噪声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9-03-04):
输入信号是一个电流信号,需要仿真输入参考噪声电流。但spectre输出里边只有计算V和V平方的选项
不知道怎么仿电流噪声,望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输出点加一个电压源就可以,或者输出串入一个电流计‘iprobe',在analogLib里头有

楼主(2009-05-16):
谢谢兄台,已经解决,我把输入电流源换成一个电压控电流源,这样测电压源的电压噪声就是电流噪声了!

楼主:
似乎感谢得太迟了啊,当时很快就解决了,没有把这个帖放心上。
以后来得勤点

网友:
2 楼的解决方法和楼主的解决方法怎么不同啊?
请教楼主压控电流源本质还是电流源,测量压控源的噪声怎么就是电流源的噪声?
偶现在还是新手,谢谢

楼主:
压控电流源设成1S后,输入电压源和受控电流源的纲量就一样了。这样积分之后的总噪声电压,只需将V的单位换成A就可以得到原来的总噪声电流了。

楼主:
测控制 电压控电流源 的电压源处对应的电压噪声

网友(2021-05-07):
引用 楼主:
压控电流源设成1S后,输入电压源和受控电流源的纲量就一样了。这样积分之后的总噪声电压,只需将V的单位换 ...

但是放大器一般输入是电压信号,用电流源不好设置DC工作点,另外,在input Noise选项到选择哪个源呢?

网友(2023-11-13):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