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混频器变频增益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03-04):
请教达人
我在用cadence  pxf仿混频器变频增益时,仿出来的图形是断开的,但是一直不知道这是哪出错了
哪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
要选边带

楼主:
哈哈,解决了,找了好久才发现问题
不是选边带的事,做电压增益时习惯在输出PORT那加电容,这次变频增益在中频输出那加个电容,就把电流给隔没了

网友(2009-06-17):
引用 楼主:
哈哈,解决了,找了好久才发现问题
不是选边带的事,做电压增益时习惯在输出PORT那加电容,这次变频增益在中频输出那加个电容,就把电流给隔没了

请问一下关于port的使用方法?怎么感觉设置量和输出量完全不符啊,为什么要加电容呢??

网友(2024-10-18):
引用 楼主:
哈哈,解决了,找了好久才发现问题
不是选边带的事,做电压增益时习惯在输出PORT那加电容,这次变频增益在中频 ...

我做无源混频器的仿真,加了隔直电容 你没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