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跟随器

楼主(2009-03-04):
问下,电压跟随器用什么运放比较好!要分辨力能够小于1mV的。谢谢哈

网友:
应当注意的是:
1. 运放增益要小于6dB,否则可能引起振荡;
2. 要根据被跟随电压的范围选择运放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
随便一个运放都能实现

挑个便宜的就行!

网友:
主要考虑小Vos的器件。

网友:
LMV321
LMV358
LMV324

网友:
也不是所有OP都能作电压跟随器的,如LF357就不行

网友:
查资料啊,358,4558,什么都可以。

网友:
分辨率要小于1mV,你这什么精度要求啊,那么高

网友(2009-07-13):
很多运放都可实现!!
你用LM258好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以前做过,大多数都用LM358,感觉还可以,比324好。不过也可以考虑op07

网友:
貌似增益太大的运放不能做跟随器

网友:
射随器选运放主要要看工作范围,供电模式、信号幅度、带宽

网友:
只用过371和NPN管子,呵呵

网友(2010-10-06):
主要考虑采用的运放的增益和相位裕度够不够,不会震荡就可以。还有就是楼上说的要考虑共模电平的选择。

网友:
低噪声放大器

网友(2011-02-10):
综上所述,考虑带宽,信号幅度,低噪声。

网友(2011-04-16):
只用过一次,用4558做的给VCOM提供基准,就很好用啊

网友(2014-07-03):
问一下,最后结果呢?分享一下啊,1mV分辨率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