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一个常数信号

楼主(2009-03-04):
很弱的问题吧

网友:
simulink里面有constant模块

simulink里面有constant模块

楼主:
但是老师建议不用simulink

网友:
请问lz,不用simulink,那用什么产生常数信号?单纯的matlab语句?还有用常数信号干什么?你得说清楚一些,不然不好回答啊!

网友:
如果不使用simulink,就需要使用m文件

网友:
用个for循环,就可以啊,产生一个常数信号

网友:
我这个弱者也觉得这个问题很弱,7.0中的simulink可以直接调用constant模块

网友(2009-05-14):
这是最简单了,仿真中,常数,就固定为一个值即可。

网友:
对了,不停的用for循环吧

网友:
就是用一个m文件编写一个函数
然后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同求答案

网友(2009-10-17):
不明不白

网友:
比如,a=1,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叫常数信号?
就是幅度确定不变的信号吗?

网友(2009-11-29):
不明不白得问题,LZ应该解释一下呀

网友:
过来看看大家的高见。呵呵

网友:
用了这个做什么呢?

网友:
让一个数组中都为一个数好了~~~

网友:
用一个fo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