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 尾电流的开关。

楼主(2009-03-05):
本人设计一个运放,要求在待机状态下,能关闭。有的论文上,用一个乘法器,控制尾电流的开关,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reference 加个开关,然后未电流的珊加上拉/下拉管就OK啦

网友:
把栅拉高或者拉低就行了

网友:
在运放的电源输入端和VDD之间加一个MOS开关,待机直接关闭运放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