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高精度运算放大器要用什么结构?

楼主(2009-03-05):
小弟要设计一个高精度运算放大器。。由于初入门,对此不了解。。希望各位大师们能指导下

网友:
re

高精度,很模糊。
一个运放的精度包括很多方面,应该侧重哪一点。运放是一个折中的结果。

网友:
高精度一般指增益大吧,那就只能gain-boost了。
一般可用folded-cascode or telescopic cascode。

楼主:
高精度不是指低的输入失调么?

网友:
高精度是说的高增益吧,一般运放都是用在闭环中的

网友:
要以使用共源共栅或者是折叠共源共栅,但是摆幅受到了限制

使用两级运放好些,但要注意补偿

网友:
Suggest read some basic text books about OPA before quesitoning!

You have to have some basic concept when you asking somebody a quesiton. Otherwise, your topic is too wide to be discussed here.

网友:
增益高,失调自然就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