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c工艺中的电阻 高手推荐下 使用那种呢

楼主(2009-03-05):
我比如做带隙基准
里面那么多电阻 应该选用那种呢

           d. Resistor Model
        *----------------------------------------------------------------------*
        |             Resistor Type                            | 1.8V/3.3V     |
        |======================================================|===============|
        |        Silicide N+ Diffusion                         |    rndif      |
        |------------------------------------------------------|---------------|
        |        Silicide P+ Diffusion                         |    rpdif      |
        |------------------------------------------------------|---------------|
        |           Silicide N+ Poly                           |     rnpo      |
        |----------------------------------------------------  |---------------|
        |           Silicide N+ Poly(three terminal)           |    rnpo_3t    |
        |------------------------------------------------------|---------------|
        |           Silicide P+ Poly                           |     rppo      |
        |------------------------------------------------------|---------------|
        |           Silicide P+ Poly(three terminal)           |    rppo_3t    |
        |------------------------------------------------------|---------------|
        |        Silicide Nwell under AA                       |    rnwaa      |
        |------------------------------------------------------|---------------|
        |        Silicide Nwell under STI                      |    rnwsti     |
        |------------------------------------------------------|---------------|
        |        Non-Silicide N+ Diffusion                     |   rndifsab    |
        |------------------------------------------------------|---------------|
        | Non-Silicide N+ Diffusion (non-standard)             | rndifsab_nstd |
        |------------------------------------------------------|---------------|
        |        Non-Silicide P+ Diffusion                     |   rpdifsab    |
        |------------------------------------------------------|---------------|
        | Non-Silicide P+ Diffusion (non-standard)             | rpdifsab_nstd |
        |------------------------------------------------------|---------------|
        |          Non-Silicide N+ Poly                        |   rnposab     |
        |------------------------------------------------------|---------------|
        |          Non-Silicide N+ Poly(three terminal)        |   rnposab_3t  |
        |------------------------------------------------------|---------------|
        |   Non-Silicide N+ Poly (non-standard)                | rnposab_nstd  |
        |------------------------------------------------------|---------------|
        |   Non-Silicide N+ Poly (non-standard)(three terminal)|rnposab_nstd_3t|
        |------------------------------------------------------|---------------|
        |          Non-Silicide P+ Poly                        |   rpposab     |
        |------------------------------------------------------|---------------|
        |          Non-Silicide P+ Poly(three terminal)        |  rpposab_3t   |
        |------------------------------------------------------|---------------|
        |   Non-Silicide P+ Poly (non-standard)                | rpposab_nstd  |
        |------------------------------------------------------|---------------|
        |   Non-Silicide P+ Poly (non-standard)(three terminal)|rpposab_nstd_3t|
        |------------------------------------------------------|---------------|
        |        High Resistance Poly                          |     rhrpo     |
        |------------------------------------------------------|---------------|
        |        High Resistance Poly(three terminal)          |    rhrpo_3t   |
        |------------------------------------------------------|---------------|
        |                  Metal 1                             |      rm1      |
        |------------------------------------------------------|---------------|
        |                  Metal 2                             |      rm2      |
        |------------------------------------------------------|---------------|
        |                  Metal 3                             |      rm3      |
        |------------------------------------------------------|---------------|
        |                  Metal 4                             |      rm4      |
        |------------------------------------------------------|---------------|
        |                  Metal 5                             |      rm5      |
        |------------------------------------------------------|---------------|
        |                  Metal 6                             |      rm6      |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
大家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看来只能用非硅化电阻啦 阻值比较大 但是不是很准 好处是面积小

网友:
锌液净化剂能够提高镀锌质量(www.51516595.com)

      锌液净化剂是针对热镀锌厂家经常遇到的锌液流动性差、镀层偏厚、镀件表面灰暗、出现颗粒、毛刺,镀锌温度过高引起锌锅寿命短、能耗大、锌耗高等现象专门组织国内著名专家和诸多学科的科学工作者潜心开发出来的高新科技产品,它能够降低锌耗、增加锌液流动性、减薄镀层、减少锌灰它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并填补了国内空白,经试验和使用达到了预期效果,深受用户好评。
引起上述弊端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锌锅中铁及其他悬浮杂质含量过高造成的。国内热镀锌厂家常规除铁方法是打除底部锌渣和除去锌灰,而这些操作只能清除锌液中55%的铁成分,剩余的45%以上铁离子呈游离状态分布在整个锌层中,长期得不到有效地清理。铁在熔融的锌液中的溶解度是非常有限的,当锌液中的铁含量处于过饱和时,锌液形成黏固壮固体锌铁合金,其锌铁的比例为25:1,锌液中的铁元素越高,则锌渣越多,锌液的黏度就增加,使流锌时的流动性变差,镀层变厚,镀锌层也变得较脆,缺乏绕性,表面灰暗,并且有粗糙表面的产生。它能够降低锌耗、增加锌液流动性、减薄镀层、减少锌灰

锌液净化剂选用特殊发气剂有效分解锌层中悬浮状的锌铁化合物,利用进口材料吸附分解后的铁离子并自然浮于锌液表面,再使用氯化物双重分解液面铁离子,使之随同锌灰一块被打掉,能够减缓液面锌的氧化,控制锌铁反应,减少漂走层的成长与脱落,从而大幅度地减少锌渣、锌灰的形成;净化处理后锌液面打开后呈镜面效果保持20分钟以上,使锌液中含铁量不超过0.05%。正常生产温度范围在440℃—460℃之间,低于传统的热镀锌生产温度,节约能源消耗,延长锌锅使用寿命,有效地降低锌耗,改善锌液流动性和吸湿性,提高镀层的抗腐蚀性能和附着力,克服了传统热镀锌层表面出现颗点和起皱皮等现象,镀层表面相当光滑,其晶斑呈装饰花纹状,外观质量大大提高。
地    址:武汉市前三眼桥76号长安公寓2单元3-1号
邮编:430023
联 系 人:刘进东

电子邮件:whgyhb@21cn.com
电    话:13376876276

网    址:www.51516595.com

网友(2009-10-26):
一般是选择poly电阻,温度特性好点,还有就是看电阻的精度,这些东西一般都会有文档可查的。在不同的工艺下,代工厂会提供design rule and  spice modle,  可以查看文档确定

网友:
smic必需要大批量代工才肯做吗

网友(2010-08-22):
跟工艺有关。

网友:
这个和具体的工艺有关系吧。。。。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0-12-21):
rpposab 对温度不敏感的 刚开始做带隙基准选的是理想电阻 后来发现错误后,发现所有的电阻中rpposab的温度特性做好了

网友:
rhrpo 是高阻多晶么?

网友(2014-03-11):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2014-07-27):
回复 网友A:

这种文档在哪里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电阻入股实际流片准确度怎么样?rndifsab怎么样?我用这两种电阻做带隙电流源,不知实际操作如何?

网友C(2020-06-30):
你好,器件后面的3t和2t对调用有影响吗

网友(2024-01-25):
引用 网友C:
你好,器件后面的3t和2t对调用有影响吗

3T的多一个衬底电位(理论上3T更好,面积tradeoff)

网友(2024-04-11):
这个表是在哪里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