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发热为什么?如何降低

楼主(2009-03-05):
如题,,buck电路上的二极管发热严重。。怎么搞呢

网友:
简单, 左手拿阿婆扇,然后使劲的拨。。。

网友:
t v c c

====================================
深圳福田搬家公司 福田搬家

网友(2009-05-25):
电阻

电能转化为热能了

建议lz选用超导体

网友:
LZ的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吧,
最起码也描述一下应用环境吧,

网友:
要分具体情况

网友:
楼主真是岔开话题的高手

网友:
帖子发错地方了

网友:
反过来接

网友:
电流太大

网友:
选个速度、压降等性能都好一些的试一试。

网友:
功耗太大

网友: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2009-10-17):
使用的二极管类型对么,BUCK中要肖特基的管子

网友:
内阻,开关速度太低都是发热的原因。

网友:
haha,加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