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18um工艺的两级运放(miller补偿)的单位增益带宽一般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09-03-05):
请问0.18um工艺的两级运放(miller补偿)的单位增益带宽一般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Bye Tuo La... Bi Xu Gei Chu... CL=?  VDDA=?  Total Current buget=?  etc
Otherwise,...  However I can tell you that your GBW must be less than 49Ghz ...

网友:
平时用的是0.5um工艺,一般    1MHz  <   <10Mhz

网友:
Assume CL=1pF, Gm=100uS, Cc=0.25pF, GBW can be about 4Mhz.

网友:
负载多少,功耗有没有限制?

网友(2011-05-05):
这跟功耗、负载有关,如果不管功耗、负载不大,要上100MHz是很容易的。

网友:
如果纯粹为了告诉的话,0.18um RFCMOS OPamp GBW>1GHz

网友:
根據Allen的書
fta=gm1/(2*pi*Cc)   Cc >=0.22CL
其實是跟負載有很直接的關係
當然Roubik Gregorian的書又更保守 Cc=CL
所以會更小些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结果?

网友:
可以仿真一下

网友(2011-06-07):
7楼正解

网友(2014-01-10):
请问你当时做到了多少呢? 我想问下0.35um CMOS 工艺最大能做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