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的本地端的连线问题?

楼主(2009-03-06):
本地端的地址线数目是30根,怎么是32位的地址线?另外两根在哪里?
LBE[0..3]控制的总线宽度,是数据线?还是地址线?
现在在本地端有FPGA,SRAM,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怎么连接?
目的是做数据采集!
SRAM的数据线可以直接连上本地数据总线吗?
还是必须通过FPGA才能传输呢?

网友:
本地端的地址线数目是30根,怎么是32位的地址线?另外两根在哪里?

9054local是32位数据线,所有低二位地址无,寻址时地址需是4的倍数

网友:
LBE[0..3]控制的总线宽度,是数据线?还是地址线?

当然是数据线,确定四个字节(32位)有效性

网友:
现在在本地端有FPGA,SRAM,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怎么连接? 目的是做数据采集! SRAM的数据线可以直接连上本地数据总线吗? 还是必须通过FPGA才能传输呢?

双口的SRAM,可将一端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直接连接到9054(当然,FPGA也需要对9054的一些控制信号译码,例如ADS、RDWR、READEY等),另外,SRAM的使能信号最好通过FPGA译码。
单口的SRAM,只能将9054的所有信号连到FPGA

楼主:
好人哦!可以认识下么,以后有问题还可以请教,偶是新手!

网友(2009-12-06):
没说清楚啊,详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