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HFSS中的boundarier overlap???

楼主(2009-03-06):
在HFSS中创建模型的时候,定义为"radiation"的box的其中一个面与一个定义为"perfect E"的rectangle重叠。检查的时候出现警告:“Boundary 'PerfE_ground' and Boundary 'Rad1' overlap”。
而在进行analyze的时候就出现错误:“Port refinement, process abc3d : There are no tetrahedral faces assigned to boundary "PerfE_ground".  Since boundary operations are order dependent, please check to make certain that this boundary is not being ignored because of other operations on the same surfac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define the boundary in question.”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发现是在repriority 上要把“Perfect_E”的优先级设到最高!
但是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3-07-10):
同求高手回答》》》》》

网友(2013-09-02):
Radiation是吸收邊界,PEC是完美導體邊界,兩個完全不同的邊界疊再一起當然會出現錯誤,當你把PEC權限設最高,模擬時重疊部分會以PEC為主,因此那個重疊面的邊界條件就會是PEC,重疊部分Radiation就會無效。
正常來說,如果你是要模擬輻射原件所設的radiation會離輻射元件四分之一波長以上的距離,不會是重疊在一起。

网友(2013-12-24):
I ALSO WANT TO KNOW

网友:
回复 楼主:

    I also want to know. Thanks

网友:
4樓回答中肯,

网友:
我觉得4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2014-12-27):
一般问题不大,最好能按实际情况建立边界

网友(2015-02-04):
如何清掉这个警告,还是可以忽略警告信息?

网友:
挺复杂啊。

网友(2016-03-30):
转移的那个文件夹是中文的,而且hfss默认只能识别是英文的路径,而系统默认的路径正好是英文的,所以能识别了。

网友(2018-07-19):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