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piral inductor实现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哪位朋友用过asitic来提取sprial inductor,如果我需要一个1nH的电感在90nm工艺中,asitic需要输入的大致的参数(n,m,......)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
代工厂是否有90纳米工艺的片上电感呢

楼主:
没有,所以要第三方软件支持

没有,所以要第三方软件支持

网友(2009-09-04):
这个跟你的工艺参数相关的,90nm工艺下有许多可选的参数:顶层厚度,金属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