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仿真软件

楼主(2009-03-06):
小弟现在刚刚学习模拟电路设计,主要是做传感器的微弱信号检测,不知道模拟电路部分要用什么仿真软件啊?还有需要储备哪些知识啊?谢谢诸位大虾

网友:
pspise,不过基本上不用模拟了,实践吧

你的微弱信号是多少频率,多大电压,多大功率,这个要说呀。

网友:
Hspice是首选。
放大器稳定性,噪声分析,布线等

网友(2009-04-25):
中频的信号的仿真应该有挺多软件的.

网友:
仿真软件有很多,不过基本都是spice的。

网友:
网上可以随便找得到

网友:
hspice很不错的哦

网友:
multisim也还可以了,上手简单

网友(2009-06-24):
基于pspise的各种软件

网友(2009-07-31):
multisim是挺容易上手的,但是不易精通。

网友(2009-11-04):
Autium行不行?

网友:
其实绝大部分的模拟电路仿真都是基于spice模型的,只是算法可能会有所不同。
本人偏向于pspice,高版本的算法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HSPICE

网友:
正在学Multisim。

网友:
仿真软件很多的

网友:
先用PSPICE或TI的TINA SPICE看看是否能用

网友:
Simulation is just the first step.
You must know what is behind the models,
What behind the simulation.
----From my persional point of view.

网友:
Multisim  正在用~

网友:
用Cadence好了,以后都用得着。

网友(2009-12-06):
hspice 低版本的就挺好

网友:
candence 界面不错
功能也可以
推荐使用

网友:
pspice用得比较多

网友(2010-01-05):
Kutte kamine ....I want ELDO

网友:
打打酱油

网友:
pspice都是個好選擇, 但我在網上找不到它的破解版下載

网友(2010-11-28):
multisim也可以用来做模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