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测试ic芯片里两组不同的电源间是否有漏电流?

楼主(2009-03-06):
我有一块ic芯片,它有1.5伏电路和3.3伏电路组成。现在客户要求知道,当芯片正常工作时,从3.3伏电路到1.5伏电路,是否有漏电流存在?
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出来。
小弟再此先谢过!!!!!!!!!!!!!

网友:
老兄,你的问题实在是太空了

网友(2009-04-07):
可以去做芯片级的EMI实验,有漏电的地方直接可以看到,芯片里哪个管子漏电都可以找到,漏电流可以检测到uA级。
不过实验费用太贵,1000/小时,这个实验只是找出漏电的地方,如果要查找具体的地方,自己得分析哪里漏电,做FIB实验排除,另外FIB实验1500/小时,很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2-01-19):
回复 网友A:

    请问哪里可以做EMI实验,可否推荐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