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运放怎么实现单端输出

楼主(2009-03-06):
如题,想知道如何用现有的CMOS全差分双端输入双端输出运放设计一个单位增益放大器实现双端输入单输出,谢谢

网友:
负载使用有源电流镜就可以实现双输入单输出呀

网友:
很简单,一端悬空,另一端作为输出就和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放大器完全一样!

网友:
Set the loading as a current mirror!!!!

网友:
basically, You need a differential to single-ended converter

网友(2009-05-12):
只看一端就可以,其实跟单端输入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一端的话摆幅是不是就减少一半了呢

网友:
好像电流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