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AVR,PIC等单片机驱动VGA接口显示器

楼主(2009-03-06):
需要资料的请发邮件至hys994@163.com
一、概述
智能VGA控制板专业针对单片机用户而精心设计,是一款可用单片机(51或AVR或PIC等等单片机)直接控制VGA/LCD显示器的智能显示产品。使用简单方便、便于产品的快速开发。用户完全不用了解VGA/LCD的工作原理及显示方式,只需用单片机通过串口简单发送几条指令,您的显示部分就一切轻松搞定。智能VGA控制板在按键输入上集成了PS2鼠标,智能VGA控制板还可以选择触摸屏,为您的输入模块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智能VGA控制板更像是为单片机量身定做的“显卡”,能通过VGA接口直接驱动液晶或CRT显示器。方便灵活 ,高效稳定。您只须专注您的主要模块,我们的产品为您做了显示输入部分琐碎而重复的工作,为您大大地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

你只需一个只有4KB的程序存储器的普通51单片机就可以作出丰富的人机界面,真正实现了用单片机“小牛推大车”。

本控制板全数字化设计,显示稳定可靠,抗强电磁干扰。可用于机电,冶金,船舶,航空,铁路,电力,通讯导航等领域的系统设备和智能仪表,也可用于高档民用电器。

二、功能特点
1、  分辨率可选800X600或1024X768;分辨率是800X600时刷新率是70HZ,分辨率是1024X768时刷新率是60HZ;颜色位数为65536色,真正的真彩色。

2、  在指定的X轴,Y轴位置显示12X12,16X16, 24X24等中英文字符,内置有中英文字库。

3、  在指定的X轴,Y轴的位置显示直线、矩形、圆或椭圆。

4、  清除全屏,填充指定位置和长宽的矩形。

5、  显示预置的位图(用PC机预先拷贝到Flash存储卡的图片,支持显示64K色的BMP位图格式的图片)。可预存256幅320X240分辨率64K色的图片,60幅800X600分辨率64K色的图片,50幅1024X768分辨率64K色的图片。图片显示效果的图片较快且流畅。图片的显示效果非常接近PC机的,“所见即所得”。

6、  所有的功能只需通过单片机的RS232串行口发送简单的指令完成。

7、  可订制表面声波触摸屏或PS2鼠标驱动功能,提供了强大的人机交互控制功能。可通过指令关闭或打开鼠标显示。

三、单片机驱动VGA方案论证
方案一:采用CPLD+SRAM方案。单片机用户通过8位、16位或32位总线直接读写由SRAM构成的显存。利用该方案实现的成本在分辨率要求不高(小于640X480)的时候成本有可能小于30元,但是当分辨率要求达到800X600并且是64K色的时候,成本就很高了,因为需要大的SRAM芯片以构成缓存,而SRAM的芯片是比较贵的。可见,该方案的缺点是分辨率低,一般是640X480;颜色只有256色,不够丰富;占用用户太多的IO;用户要想显示图片和字库需要再投入大量的精力。并且SRAM的成本高,所以整体的性价非常低,只能适用在一些低端的应用。

方案二:采用FPGA+SDRAM方案。该方案与第一个方案相比就是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可以驱动高达1024X768分辨 率的彩色VGA显示器。这个方案的成本一般是30元左右。但是要想进行图片的显示时,又具有与第一种方案的缺点。该种方案适用于那些使用带LCD控制器的ARM9(如S3C2440)需要驱动大分辨率的显示器使用的场合。它实际上是将LCD送出的数据重新缓存再回放,从而降低了ARM9的负担。如果您的应用中使用到操作系统,不防考虑一下此种方案。

方案三:采用ARM9(如S3C2440)+FPGA+SDRAM+FLASH实现的智能显示方案。ARM9接收来自串口的命令进而控制FPGA实现画图功能。该方案的特点是成本非常高,整个板子做下来得200元左右的成本。并且S3C2440是BGA封装的芯片,调试和量产麻烦,小批量的客户只能购买现成的控制板。同时,该方案在预存的图片较多时,上电时加载的速度与图片多少有直接的关系。图片多时,启动速度缓慢。

方案四:采用32位ARM(LPC2141)+FPGA(A3P125)+SDRAM+FLASH。用户只需通过串口发送画图命令便可以完成所有的人机界面设计的工作。该方案存在下面一些优点:

首先,调试和小批量生产容易、方便。EasyVGA控制板采用的芯片都是TQFP封装的,整个板子的贴片费也不超过5元RMB。用户在制作样机的时候用一把普通的烙铁便可完成焊接调试。

其次,能够存放很多的图片和字库。可预存256幅320X240分辨率64K色的图片,60幅800X600分辨率64K色的图片,50幅1024X768分辨率64K色的图片。图片显示效果的图片较快且流畅。上电时加载的速度与图片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

再者,成本低,板上所有芯片根据不同的购买量和不同的功能可以从60元到85元不等。

最后,加密性,采用的FPGA和ARM均是具有硬件加密功能的,充分地保护了您的程序不被他人复制。

网友(2011-06-07):
几个方案不错,可是能提供写具体做的方法吗!正在求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