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gma delta modulator 的噪声搬移作用

楼主(2009-03-06):
哪位大虾可以解释一下sigma delta modulator 在PLL中的噪声搬移作用,谢谢(看过几本教材,大多语焉不详,偶又不太懂SDM,所以一直没搞明白这一原理)

网友A:
Basically, SDM has a high pass noise shaping in many case of the FNPLL design. You can design a SDM with effective bandwidth lower than the PLL loop bandwidth so that the SDM noise will be removed by the PLL loop.
In the case of PLL loop is fixed or can not change, you have to modify the order, quantizer level of SDM itself.

Here attached a simple paper from perrot[isscc97] perrott_isscc97.pdf (1021.49 KB , 下载次数: 176 )

Hopefully it helps.

网友:
l also have  interest on it

网友:
SDM 之所以具有噪声整形作用在于其构成的反馈环路及环路中积分器所具有的低通特性,具体描述可见JOHN ROGERS的著作

网友:
sigma delta modulator的噪声传递函数有一个noise shaping的现象,把低频(或者通带)噪声推到高频,然后再把高频噪声滤除。

网友(2009-05-08):
SDM的噪声成型是通过过采样将噪声展开到更大的频带内,然后用反馈衰减低频噪声而增强高频噪声从而将噪声从低频搬移到高频,最后再用数字滤波器将高频噪声滤掉,当然数字滤波器不是SDM的内容

网友(2009-09-11):
引用 网友A:
Basically, SDM has a high pass noise shaping in many case of the FNPLL design. You can design a SDM with effective bandwidth lower than the PLL loop bandwidth so that the SDM noise will be removed by ...

好人,赞~~

网友B:
那對於 SSC 又要如何考慮?
SDM's OSR/Order/
PLL's bandwidth 要如何決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對於 SSC 又要如何考慮? SDM's OSR/Order/ PLL's bandwidth 要如何決定 ?

For SSC case, However it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e thing is depending on what the profile of SS is. In general, SS frequency must be low enough so that its shape is NOT corrupted by the loop. In case the SS frequency is comparable to PLL BW, there is a must to do something like pre-shaping before entering SDM loop so that the final SS shape still looks ok

网友(2009-10-21):
THX,拿回去好好看下

网友:
sigma delta  Z domian表达式就可以看出了 噪声移到高频 有用的信号做了个delay

网友(2012-03-21):
好啊,支持一下,这么好的paper

网友(2012-04-27):
对噪声的传递函数是高通的, 不是说把噪声推到了高频,应该说是保留了高频处的量化噪声,然后交给pll低通特性去滤除

网友(2012-10-31):
只知道将噪声推到高频,对SDM的设计方面一无所知。像SDM的word length、输出位数等等怎么确定呢?

网友(2015-03-09):
sigma delta modulator 的噪声搬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