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ise里的Ethernet MAC核吗?

楼主(2009-03-07):
有人用过ise里的Ethernet MAC核吗? 我用core generator生成了一个,同时它还有一个例子,但是我用modelsim 6.1仿真时却报错,不能仿,不知为啥?

网友:
'

嗯嗯 O(∩_∩)O~
回个贴支持哟

网友(2013-03-05):
网络的问题好象很复杂,没有什么完整的资料,都是零碎的。

网友:
1、首先看看这个IP核支持的仿真的软件是哪些?modelsim 6.1应该能支持,请看ip的datasheet确认下
2、然后看看modelsim里面有没有加载xilinx的库。至于怎么加库,请百度。
3、仿真需要加一些define参数,这个在你生成ip的example里面有。

网友(2013-08-15):
我也来询问这个问题。请大师指点。。。

网友:
源文件里面有仿真脚本和testbench的,直接运行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网友(2016-04-22):
同求~demo_tb仿真不同啊~